PCB的外裸接口座子如何做电磁隔离!

楼主(2017-09-16):
PCB的外裸接口座子如何做电磁隔离!
最近碰到一个很奇妙的问题,板子上的HDMI接口座,固定脚是做对地处理;但在做电磁干扰试验时,电子枪一打到HDMI接口上,显示屏就会黑屏一下(设备没有死机或烧坏,只是黑屏一下。然后就恢复正常);后来改板,把HDMI的固定脚对地用电容隔离,但也还是偶尔出现黑屏现象!想问问各同行,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一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既然测试发现有问题,要分析测试进行整改,偶尔出现,是整改好一点呢,还是老问题,
HDMI接口属于超高传输速率,设计不合理可能会影响的EMC应该好多种
比如:沿通讯线的辐射骚扰,接口的防静电能力,接口的脉冲群抗干扰能力,和走线是否有很长
要根据出现的测试结果进行改进

网友A:
单纯地进行固定脚对地用电容隔离,,不是唯一的方法
比如,PCB布线要注意,遵循先防护后滤波的原则,ESD防护器件靠近接口,其次为共模电感

网友B:
这玩意和RJ45连接器的固定脚,USB接口的固定脚是一个道理,需要跨大电容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