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霍尔传感器

楼主:
买了一个霍尔传感器玩,谁能提供一个霍尔传感器磁力检测的51程序啊,可以是一定距离内检测到磁就会报警的那种,求求求!!!!!!!!!!!!!!!!!!!!!!!!!!!!!

网友A:
看你的是线性霍尔还是开关霍尔 线性就是单片机的AD程序 开关就是单片机的GPIO程序 和霍尔无关

网友B:
应该一定要转换成电压才可以的吧,我们厂就用霍尔元件检测电路的电流,然后转换成电压,单片机再去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是线性霍尔还是开关霍尔 线性就是单片机的AD程序 开关就是单片机的GPIO程序 和霍尔无关

线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一定要转换成电压才可以的吧,我们厂就用霍尔元件检测电路的电流,然后转换成电压,单片机再去采样。

不是模数的转化吗,那个电压是不可用的,只能用ad转化

网友C:
线性霍尔的话,选自带AD的MCU即可,用比较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性霍尔的话,选自带AD的MCU即可,用比较器也行。

额。。。。

网友B: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我们用的是这个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我们用的是这个东东

3144的

网友:
  霍尔传感器是根据霍尔效应制作的一种磁场传感器。霍尔效应是磁电效应的一种,这一现象是霍尔(A.H.Hall,1855—1938)于1879年在研究金属的导电机构时发现的。后来发现半导体、导电流体等也有这种效应,而半导体的霍尔效应比金属强得多,利用这现象制成的各种霍尔元件,广泛地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技术、检测技术及信息处理等方面。霍尔效应是研究半导体材料性能的基本方法。通过霍尔效应实验测定的霍尔系数,能够判断半导体材料的导电类型、载流子浓度及载流子迁移率等重要参数。

  由霍尔效应的原理知,霍尔电势的大小取决于:Rh为霍尔常数,它与半导体材质有关;I为霍尔元件的偏置电流;B为磁场强度;d为半导体材料的厚度。

  对于一个给定的霍尔器件,当偏置电流 I 固定时,UH将完全取决于被测的磁场强度B。

  一个霍尔元件一般有四个引出端子,其中两根是霍尔元件的偏置电流 I 的输入端,另两根是霍尔电压的输出端。如果两输出端构成外回路,就会产生霍尔电流。一般地说,偏置电流的设定通常由外部的基准电压源给出;若精度要求高,则基准电压源均用恒流源取代。为了达到高的灵敏度,有的霍尔元件的传感面上装有高导磁系数的镀膜合金;这类传感器的霍尔电势较大,但在0.05T左右出现饱和,仅适用在低量限、小量程下使用。

  在半导体薄片两端通以控制电流I,并在薄片的垂直方向施加磁感应强度为B的匀强磁场,则在垂直于电流和磁场的方向上,将产生电势差为UH的霍尔电压。

  磁场中有一个霍尔半导体片,恒定电流I从A到B通过该片。在洛仑兹力的作用下,I的电子流在通过霍尔半导体时向一侧偏移,使该片在CD方向上产生电位差,这就是所谓的霍尔电压。

  拍明芯城电话:400-693-8369

  霍尔电压随磁场强度的变化而变化,磁场越强,电压越高,磁场越弱,电压越低,霍尔电压值很小,通常只有几个毫伏,但经集成电路中的放大器放大,就能使该电压放大到足以输出较强的信号。若使霍尔集成电路起传感作用,需要用机械的方法来改变磁感应强度。下图所示的方法是用一个转动的叶轮作为控制磁通量的开关,当叶轮叶片处于磁铁和霍尔集成电路之间的气隙中时,磁场偏离集成片,霍尔电压消失。这样,霍尔集成电路的输出电压的变化,就能表示出叶轮驱动轴的某一位置,利用这一工作原理,可将霍尔集成电路片用作用点火正时传感器。霍尔效应传感器属于被动型传感器,它要有外加电源才能工作,这一特点使它能检测转速低的运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