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le循环切换任务

楼主:
 我建立的2个任务 都是while循环的   假设优先级高的任务是A  比较低的是B  系统开始在任务A里跑 当跑的OSTimeDly(100)的时候 任务切换都B 然后一直在B 里面循环;
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CPU 一直被B占用 ? 不应该是延时OSTimeDly结束的时A进入就绪状态  然后系统调度时根据优先级  进入A的程序么?然后A执行到OSTimeDly(100) 在切换到任务B ??

网友:
那你要检查一下优先级是不是A比B高

网友:
代码问题噻 要么优先级设置错误了 要么就是任务A被删除或者挂起了

小店

网友:
在WHILE循环里面有终端才能够跳得出去吧,即使是A的优先级高,那也要系统知道A的中断结束了A要开始工作了才行啊,你不告诉系统,它就会一直在B任务里,所以你要在B里面做一个判断,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