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晶体滤波器匹配

楼主:
目前在跟一个短波校时接收机(同时可接收两路信号,频率分别为15M/10M)的项目,在设计的PCB板子上需要15M/10M滤波器各两个,,然后将我们定做回来的滤波器焊到板子上进行测试,发现10M这一路信号没有问题,信号可以正常起振,最后信号解调幅度正常;但15M这一路就不行了,大部分滤波器焊上之后,会发现不起振,解调出来的信号幅度很低甚至没有,,我们现在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滤波器焊上之后再一个一个的调滤波器上电容,这样可以将15M信号调正常,,但这样很麻烦,每一块都要调,批量的时候进度很慢。
但现在问题是,我们定做的滤波器指标是符合我们要求指标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是不是我们电路上设计有问题,在我们电路上15M/10M电路唯一的差别就是射频输入信号经过一个射频开关分成两路,其他电路全都是共用的。所以,就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有以下3点猜测:
1、15M滤波器做的就是没10M性能好。(厂家给出的测试数据两者都符合技术指标)
2、我们电路设计本身有问题。(10M没问题)
3、15M滤波器电路输入输出端没做匹配。(10M电路输入输出同样没做匹配)
这是网上查到的滤波器匹配的电路,现在对地电容是在滤波器上,然后我们电路上本身设计没有R1、R2电阻。
有没有大神可以就这个问题给点意见??

网友A:
电容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很有可能在电路板上需要额外补偿一些电容。订做的晶体振荡器,如果是特殊频率或者3db带宽比较窄的话,是有可能需要做些修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很有可能在电路板上需要额外补偿一些电容。订做的晶体振荡器,如果是特殊频率或者 ...

意思是我们的电路上需要做一些改进么,,那这要怎么解释10M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我们的电路上需要做一些改进么,,那这要怎么解释10M的问题呢??

我觉得最快的办法应该就是在电路上做些修改,比如电容的补偿,具体10M和15M的问题,没见过实际的情况我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都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另外滤波器出厂前应该有些测试文档,当时的测试结果和现在有什么区别,测试的外部条件是否一致,可以和当前的情况对比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另外10M和15M也可以做个对比,找一下两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