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Launchpad 硬件I2C驱动

楼主:
一、USCI I2C 驱动介绍
对于MSP430G2553,硬件I2C由外设USCI(Universal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提供。USCI又分为USCI_A和USCI_B,其中USCI_A支持UART/IrDA/LIN/SPI通讯,USCI_B支持I2C/SPI通讯。MSP430G2553带有一个USCI_A和一个USCI_B,硬件I2C对应的管脚为P1.6(UCB0SCL)和P1.7(UCB0SDA)。
由于Launchpad上P1.6连接到了LED2,因此在使用硬件I2C时,务必要将LED2对应的跳线取下,否则总线无法正常工作。
在官方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中,已对USCI_B的I2C模式进行的详细的介绍。了解这些信息,由于排查I2C通讯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然而,本着不重复发明轮子的想法,TI已经提供了详细的I2C驱动代码和使用范例,正常开发只要增加TI的代码文件并稍作更改,直接调用TI提供的函数即可。
几个可参考的官方USCI I2C驱动资料/范例有:
Application Report, Using the USCI I2C Master, SLAA382A
—— 重点推荐。
Application Report, Using the USCI I2C Slave, SLAA383
—— 重点推荐。
Application Report, I2C Communication Sample Code for the bq76940 with a CRC Option Based on the MSP430G2553, SLVA626B
—— 包含了CRC的计算方法,驱动代码增加了对I2C器件响应超时异常的判断。
Application Report, Using the MSP430 Launchpad as a Standalone I2C Host for Audio Products, SLAA605A
—— 除了USCI I2C,还包含了GPIO I2C的驱动代码。
Application Report, Interfacing an EEPROM via I2C Using the MSP430, SLAA208A
—— 驱动封装了操作EEPROM的I2C函数。

二、USCI I2C Master 驱动
I2C驱动使用SLAA382A提供的USCI I2C Master Library(without DMA support),将其中的TI_USCI_I2C_master.c代码device specific header修改#include相关头文件为:
#include "io430.h"(IAR的project option中已选择器件为G2553)
在TI_USCI_I2C_receiveinit()和TI_USCI_I2C_transmitinit()函数中修改对应的管脚,将P3SEL |= SDA_PIN + SCL_PIN; 注释掉,增加:
P1SEL |= SDA_PIN + SCL_PIN; P1SEL2|= SDA_PIN + SCL_PIN;修改TI_USCI_I2C_master.h中SDA_PIN和SCL_PIN的定义:
#define SDA_PIN BIT7 #define SCL_PIN BIT6 这样,硬件I2C驱动部分就大功告成了。剩下的就是调用驱动代码中的函数,完成与外部器件的通讯功能。

三、使用示例——MSP430G2553读取温湿度传感器Si7021
Si7021芯片的介绍可参考之前一篇文章。Si7021模块从淘宝购买,原来以为板子自带I2C上拉电阻的,后来才发现模块的上拉电阻并没有焊接到VDD上,还需要自己把背面三个焊点焊在一起才行。                                         以下代码每隔2s测量一次温湿度,并通过串口打印结果。printf()函数的使用可参考之前另一篇文章。 View Code程序输出结果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