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 模数转换器 ADC10

楼主:
一、ADC10组成
ADC10模块是MSP430 MCU内部的一个高性能、10位的模数转换器,包含了SAR(Successive-Approximation-Register) core、采样选择控制、基准源发生器和DTC(Data Transfer Controller)。DTC功能允许采样结果直接内部存储,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ADC10的框图和主要寄存器的含义,如下图所示。虽然ADC10牵扯的寄存器配置很多,但实际使用起来并不复杂。
二、相关寄存器
主要寄存器及功能有:
ADC10AEx:模拟输入使能,用于使能某个管脚的模拟输入功能
ADC10MEM:保存AD转换的结果
ADC10CTL0:
- ADC10ON:开启/关闭ADC10
- ENC:Enable conversion。几乎所有的ADC10设置都要在ENC=0时进行。
- ADC10SC:Start conversion。开始转换后会自动清零。
- SREFx:选择正负基准源
- REFOUT、REFBURST、REF2_5V、REFON:选择内部基准源及其工作方式
- ADC10SHTx:选择采集和保持的时钟周期数目
- ADC10SR:选择reference buffer drive capability,影响最大采集速率
- ADC10IE、ADC10IFG:中断使能和中断标志位
- MSC:多次采集转换设置,只用于序列(sequence)或反复(repeated)模式采样。
ADC10CTL1:
- INCHx:输入通道选择,可选择外部管脚、基准源、内部温度传感器等。
- SHSx:选择采样信号由谁触发,默认是ADC10SC位,也可以是TimerA.OUTx。
- ADC10DF:转换数据格式,直接二进制或者二补码。
- ADC10SSELx、ADC10DIVx:选择ADC10的时钟,分频比。时钟默认采用ADC10内部的专门时钟ADC10OSC,频率约在5MHz左右。
- CONSEQx:选择模式,有单通道单次(默认)、多通道单次、单通道重复、多通道重复四种。
- ADC10BUSY:标志ADC10是否采样、转换完成。
如果使用到DTC的功能,还需要操作ADC10DTC0、ADC10DTC1、ADC10SA寄存器,具体可查看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三、代码示例
利用ADC10,每2秒读取一次A6(P1.6)通道上的电压,通过串口打印显示。
1 // voltage meter 2015.10.1 2 // for MSPG2 launchpad, VCC = 3.6V; and if Vcc changes, 3 // ref_vcc should be modified. 4 5 #include " io430.h " 6 7 #define A6 BIT6 // ADC input pin P1.6 8 #define RXD BIT1 // P1.1 9 #define TXD BIT2 // P1.2 10 11 #define IDLE 0 12 #define BUSY 1 13 14 // function definitions 15 void initADC10(void ); 16 void initTA0(void ); 17 18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 19 void printf(char *, ...); 20 void initUART(void ); 21 22 // global variables 23 float volts = 0.0 ; // unit: mV 24 float ref_vcc = 3600.0 ; 25 char i = 0 ; 26 char status = IDLE; 27 28 void main( void ) 29 { 30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31 WDTCTL = WDTPW + WDTHOLD; 32 33 // DCO setup 34 BCSCTL1 = CALBC1_1MHZ; 35 DCOCTL = CALDCO_1MHZ; 36 37 // ADC10 setup 38 initADC10(); 39 40 // UART setup 41 initUART(); 42 43 // Timer0 setup 44 initTA0(); 45 46 __enable_interrupt(); 47 48 LPM0; 49 50 while (1 ) 51 { 52 switch (status) 53 { 54 case IDLE: 55 break ; 56 case BUSY: 57 ADC10CTL0 |= ADC10SC; // start a new conversion 58 while ((ADC10CTL1 & ADC10BUSY) == 0x01 ); // wait for conversion to end 59 volts = ADC10MEM * ref_vcc /1023.0 ; 60 printf(" Voltage: %i mV\r\n " , (int )volts); 61 status = IDLE; 62 break ; 63 } 64 LPM0; 65 66 } 67 } 68 69 void initADC10(void ) 70 { 71 // Use Vcc(3.6V)/GND for Refs, 16 x ADC10CLKs, reference buffer on, turn on ADC 72 ADC10CTL0 = SREF_0 + ADC10SHT_2 + ADC10SR + ADC10ON; 73 74 // A6 input, use ADC10CLK div 1, single channel mode 75 ADC10CTL1 = INCH_6 + SHS_0 + ADC10SSEL_0 + ADC10DIV_0 + CONSEQ_0; 76 77 // ADC input on P1.6 78 ADC10AE0 = A6; 79 80 // Enable conversions 81 ADC10CTL0 |= ENC; 82 } 83 84 void initTA0(void ) 85 { 86 TA0CCR0 = 62550 - 1 ; 87 TA0CCTL0 = CCIE; // enable compare interrupt 88 TA0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 TACLR; 89 // input clock: SMCLK/8 -> 125kHz; Up to CCR0 mode 90 // timer overflow freq: 125k/(TA0CCR0+1) -> 2Hz -> 500ms 91 // clear and start the timer, up mode 92 } 93 94 void initUART(void ) { 95 // config P1.1 RXD, P1.2 TXD 96 P1SEL |= TXD + RXD; 97 P1SEL2 |= TXD + RXD; 98 99 // reset UCA0, to be configured 100 UCA0CTL1 = UCSWRST;101 // config 102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103 UCA0BR0 = 104 ;104 UCA0BR1 = 0 ;// 1MHz baut rate = 9600 105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106 // make UCA0 out of reset 107 UCA0CTL1 &= ~UCSWRST;108 }109 110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 )111 {112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113 UCA0TXBUF = byte ; // TX -> RXed character 114 }115 116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117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118 __interrupt void CCR0_ISR(void )119 {120 if (++i == 4 ) // interval: 1/2 * 4 = 2s, freq: 0.5Hz 121 {122 // automatic flag clearing 123 i = 0 ;124 status = BUSY;125 LPM0_EXIT;126 }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