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000基础学习Bootloader与VectorTable

楼主:
中断服务程序(ISR)
        当使用-c或-cr链接器选项时,DSP的C编译器自动的创建了函数_c_int00,这个函数对应C程序的入口地址,复位向量必须跳转到_c_int00地址处。当C程序遇到一个CPU中断时,在中断向量表中或中断服务程序中要使用的CPU寄存器都将先被压入堆栈,一旦中断服务程序完成,堆栈中的值弹出到对应的寄存器,继续执行原C程序。
        中断服务程序需要使用关键字interrupt声明,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interrupt void myISR(void)
{
    /* Code for myISR */
    …

中断服务程序没有返回值,也没有参数,interrupt的功能就是在执行该中断服务程序前自动将寄存器压栈,执行完后自动的弹栈。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vecs.asm
* Copyright 2003 by SEED Electronic Technology 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perty of SEED Electronic Technology Ltd.                          *
* Designed by:  Hongshuai.Li                                                                *
*********************************************************************************

*------------------------------------------------------------------------------
* Global symbols defined here and exported out of this file
*------------------------------------------------------------------------------
   .global _vectors
   .global _c_int00
   .global _vector1
   .global _vector2
   .global _vector3
   .global _vector4
   .global _vector5
   .global _vector6
   .global _vector7
   .global _c_int08  ; Hookup the c_int08 ISR in main()
   .global _vector9
   .global _vector10
   .global _vector11
   .global _vector12
   .global _vector13
   .global _vector14
   .global _vector15

*------------------------------------------------------------------------------
* Global symbols referenced in this file but defined somewhere else.
* Remember that you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need to be referenced here.
*------------------------------------------------------------------------------
   .ref _c_int00

*------------------------------------------------------------------------------
* This is a macro that instantiates one entry in the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
VEC_ENTRY .macro addr
    STW   B0,*--B15
    MVKL  addr,B0
    MVKH  addr,B0
    B     B0
    LDW   *B15++,B0
    NOP   2
    NOP
    NOP
   .endm

*------------------------------------------------------------------------------
* This is a dummy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used to initialize the IST.
*------------------------------------------------------------------------------
_vec_dummy:
  B    B3
  NOP  5

*------------------------------------------------------------------------------
* This is the actual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IST). It is properly aligned and
* is located in the subsection .text:vecs. This means if you don't explicitly
* specify this section in your linker command file, it will default and link
* into the .text section. Remember to set the ISTP register to point to this
* table.
*------------------------------------------------------------------------------
.sect ".text:vecs"
.align 1024

_vectors:
_vector0:   VEC_ENTRY _c_int00    ;RESET
_vector1:   VEC_ENTRY _vec_dummy  ;NMI
_vector2:   VEC_ENTRY _vec_dummy  ;RSVD
_vector3: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4: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5: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6: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7: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8:   VEC_ENTRY _c_int08    ; Hookup the c_int08 ISR in main()
_vector9: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0: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1: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2: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3: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4:  VEC_ENTRY _vec_dummy
_vector15:  VEC_ENTRY _vec_dummy

*------------------------------------------------------------------------------

********************************************************************************
* End of vecs.asm
********************************************************************************
上面是一个实际使用的C6713的中断向量表的汇编文件(vecs.asm),其中定义了全部15个中断向量,复位向量跳转到_c_int00地址,8号中断向量跳转到_c_int08函数地址,在C主程序中应该做如下定义,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 interrupt function
*/
interrupt void c_int08(void)
{

}
另外,由于在C程序中的PC跳转到中断向量地址是远跳转,因此有时需要在C程序中声明中断向量地址为远地址,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其中的vectors()表示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汇编中使用了_vectors)。
注意:C中的变量和函数对应到汇编中都多了一个下划线(_),编译器在将C编译成汇编时都会自动添加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