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ads95 logic 不显示 字体替换确认 对话框 ?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每次用pads95 logic打开原理图时,都有下图所示的 字体替换 确认对话框!很烦人 !

请问:
1. 这是怎么回事 ?
2. 不想让出现这个对话框,该如何设置 ?

谢谢 !

说明:
已修改default.txt( 在FONT MODE System 后面换行后插入 DEFAULT FONT "REGULAR 宋体"),新建原理图时,不再出现此对话框。

网友A:
下面全文引他处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MentorGraphics公司CAD软件PADS2007有广泛的用户,由于该软件主要是针对英文操作系统进行的设计,虽然在中文操作系统下也能很好工作,但是还有一些小的瑕疵,比如PADS Logic在进行新的设计时,界面将出现下图所示的字体替换对话框,主要原因是由于【Tools/Options】命令执行后,在【Options】对话框中的『Text Encoding』缺省值为《Chinese Simplified》,我们可采用下面方法修正后,就可避免在新建文件时再出现字体替换框。

    修改方法如下:

    1.打开安装目录下的文件default.txt(在目录

          “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Settings\”中);

    2.找到下面显示的一行文字

           FONT MODE   System

    3.在上面一行文字找到后,在其下插入下面一行新文字

      DEFAULT FONT "REGULAR 宋体"

       4.保存文件后即可。

    注意:新插入的文字中的双引号是英文半角字符,不是在中文状态下的双引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全文引他处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MentorGraphics公司CAD软件PADS2007有广泛的用户,由于 ...

谢谢版主 !

您所说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新建原理图时,不再出现 字体替换 对话框了;
可是,用 pads logic打开已有的原理图时,依然出现 字体替换 兑换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哦?! 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因此 发帖求助 各位大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

您所说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新建原理图时,不再出现 字体替换 对话框了;
可是,用 pads ...

也许是版本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版本问题,

谢谢版主 !

网友:
出现上述界面时在模式栏里选择“自动”,在替换栏里要选个当前字库里有的字体,然后另存为一个文件。以后打开这个另存的文件就没事了。详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