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mos反向器

楼主:
cmos反向器上管如果是pmos那么由于体二极管的原因的话,nmos的D不会一直有一个vdd减二极管压降的电压么?那输入为1的时候n管开那上下不就短路了么?

网友:
cmos反向器上管如果是pmos那么由于体二极管的原因的话,nmos的D不会一直有一个vdd减二极管压降的电压么?

你把“体二极管”画出来,就清楚了。

另外,这里应该是反器,而不是反器。

网友A:
另外,楼主附图是CMOS工艺的门电路芯片内的MOS管。这种工艺生产出的MOS管是没有“体二极管”的。
分立的大功率MOS管内部有“体二极管”,因为大功率MOS管生产工艺与芯片内MOS管不同。

网友:
条件给出了,就说明电路只能有一个管子导通。P型0导通,N型1导通。刚好反着输出。

网友:
你知道反相器的功耗有哪些嘛?给你几个关键词 搞清楚就理解了    动态功耗  静态功耗  开关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附图是CMOS工艺的门电路芯片内的MOS管。这种工艺生产出的MOS管是没有“体二极管”的。
分立的大 ...

嗯嗯  那就通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