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A3128D2EVM 评测(三):上电实际测试

楼主:
概况
板子是双面板,背面没有器件,正面除了芯片外,也只有少量必须的RLC器件。大部分接插件都是为了方便评估板测量而设置的。
芯片本身支持双声道,可以看到布局基本上也是对称的。
官方图:

实拍图:

原理图(点击图片放大查看高清图):

接线

以下是我的实际连接方式,电源可以只供应一路PVCC:

电源输入范围为直流4.5V~26V,选择了电脑的ATX电源供电,12V通常都有十几安培的输出,完全够用。
注意ATX电源通常是黄色线为12V,红色线为5V,黑色线接地。当然不同品牌可能有区别,一般都会在外壳上标注。
如果直接给ATX电源加电,除了紫色线5VSB会有5V待机电压外,其它输出是不工作的。启动方法是用一个短导线短接20(或24)针上的PS-ON和地线。通常PS-ON是一根唯一的绿色线,具体位置如下图所示。

音源输入用了一根3.5mm转RCA的音频线,直接和板子上的插座连接。可以方便的连接PC,MP3和手机等常见的音源。
输出连接的是2个小音箱,直接通过接线柱连接。
以上连接有极性,用红蓝色导线区分,红色为正,蓝色为负。

实测
实际上电之前,先检查连线是否正确,功率输出和电源线是否固定稳妥。
板子上的跳线比较简单,一般不需要调整,如有疑问,看文档或者原理图就可以了。
值得注意的是2个输入之间的一个可调电阻。这个电阻是用来调整TPA3128D2的功率限制功能。
简要介绍如下:
功放作为一个功率电路,对于扬声器的保护是必要的。TI使用的名为SpeakerGuard™的技术对于直流电流,过压,短路,过热等情况都可以有效保护。只是过载这个情况需要根据扬声器的情况来设定。毕竟这是一块能输出2x30W的芯片,而我们使用的扬声器不一定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而这个名为PLIMIT的可调电阻,通过分压方式调整输入到芯片PLIMIT的电压。
PLIMIT在芯片内部会钳制功放输出的最大电压。就好像这个运放工作在一个较低的“虚拟供电”电压下。估算关系为,“虚拟供电”的电压约为PLIMIT的4倍。
如下图所示,开启PLIMIT功能会控制功率输出的最大电压,从而控制输出的最大功率,达到保护扬声器的效果。

实际上,作为评估测试,每次上电前,我们都有必要把音源输出的音量调整到最低值。等电路工作后,再慢慢调高音量,一般来说根据日常使用经验,只要音量不过大,就不会超出功率限制。
扫频测试
音质的测试很难用照片描述,翻录输出的声音,网友再来回放效果往往也不是很好。不如这里做一个扫频测试。
扫频的音源为20hz到20khz的线性音频扫频信号(前文有介绍),输出使用示波器观察。

440Hz功率输出

1kHz功率输出

以下是扫频过程中的抓图,一遍完整的过程见视频。

1khz

2khz

扫频视频(点击播放,右下角可切换为超清画质):
可以看到,在音频全频段内,频率响应良好,幅度也基本稳定,如果搭载质量不错的扬声器,可以设计出质量上乘的音箱。

功耗测量
TPA3128D2的一大特点就是低功耗。当然在播放状态下,动态功耗肯定比较大,这里测量非活动状态下的空闲功耗。板子上提供了mute和shutdown两个按钮,分别是静音状态和关闭状态。

供电电压:12.0V

状态
电流
功耗
音源无输出
19.5mA
234mW
静音mute
7.5mA
90mW
关闭shutdown
0.25mA
3mW

文档上说明Idel Current为小于23mA,实测与文档相符。实际上shutdown模式开启只需要ms级时间,也就是说,不用的时候,完全可以关闭。这点在电池供电的设备上尤其有用。

总结
TPA3128D2EVM评估板可以对TPA3128D2芯片进行方便完整的评估。实际测试表明,TPA3128D2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单片双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其外围电路简单,输出效果优良,有完善的扬声器保护机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静态功耗非常小,适合电池供电的场合使用。如果要设计蓝牙、无线音箱,可以考虑用它作为功放模块。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x181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汇总贴在此:
TPA3128D2EVM 评测—by x1816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3514-1-1.html

网友:
现在的D类功放确实牛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