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
编程时寄存器的位进行与运算和或运算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就是根据需要去修改寄存器,按位与和按位或,是一种修改方式,因为很多单片机不能像51单片机一样,是不能直接修改一个位的,每次修我以为都是一个寄存器总体,比如一个8位的寄存器,如果要想修改其中一位又不能破外其他的无需修改的位,因为不能接收位操作,只能整体操作,所以使用与和或来有选择性的修改其中的一位或多位,而不影响其它位的值。如果你问的是C语言中“与运算”和“或运算”,我觉得你先别玩单片机了,先学一点点C语言,与和或都是逻辑运算,话说基础要求不高,但是基本运算还是要学一点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根据需要去修改寄存器,按位与和按位或,是一种修改方式,因为很多单片机不能像51单片机一样,是不能直 ...

BCSCTL1&=~XT2OFF;
请问这条程序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BCSCTL1&=~XT2OFF;
请问这条程序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从命名上看 应该是开启XT2晶振吧或者开启晶振,具体要去看工程里面的定义。 目测来看 BCSCTL1 是一个寄存器,
XT2OFF 一个数字,  &= ~XT2OFF  ,你可以看看XT2OFF 具体是什么样数据,  比如: XT2OFF=0x01,
每个单片机公司使用的方式不同,比如TI使用BIT0 表示第1位,BIT1 表示第2位,你得查整个查看工程得到XT2OFF的值,一般这个值,对应的如果有一位为1或者是零, 假设是0x01,  那就是 000000001B,那就表示这个操作就是去修改  BCSCTL1  的最低位, BCSCTL1  的最低位的,&= ~,一般是用来清除某个位的操作,
具体BCSCTL1 = BCSCTL1&(~XT2OFF),就用也先把XT2OFF取反,变成(11111110B)& BCSCTL1,这样除了XT2OFF对应的 0&X = 0 所以第一位会清零,别的位上是1&X = X,所以别的位的值不会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CSCTL1&=~XT2OFF;
请问这条程序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本质上就是将 BCSCTL1寄存器中的XT2OFF清零,你可以查一下对应单片机datesheet中的BCSCTL1寄存器,看XT2OFF是第几位。那这个操作基本上就是把那一位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CSCTL1&=~XT2OFF;
请问这条程序是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