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1990年产有机械故障的先锋双仓门CD机

楼主:
 家里能放CD的机器已经有很多了,都是我爸在二手家电市场淘的,有些是洋垃圾,有些是家庭或单位淘汰下来的,便宜的几十块,贵的也不过百元。

像上面那两种品相的也都不贵(下面雅马哈功放是我自己买的,低端型号,仅用于控制音箱)

这种被我当作电脑音箱的CD,也来自二手家电市场,看背面贴纸非常新,新到我都怀疑是我爸在商场买的,有一次擦地才发现这货还能插U盘放歌,看来也不是很老。

上面的都不是今天的主角,铛 铛 铛,主角登场

你没看错,这个拿回来就是这样的,全是拆开的,这是一台日本产的先锋牌CD,因为有机械故障,所以卖家也没修,干脆就这样卖了,好在零件都不缺。买这个虽然钱不多,但是担风险,万一少个零件,这一堆就是真正的废品了

背面的贴纸虽然已经泛黄,仍清晰可见产地日本和生产日期1990年7月

坑爹的激光头,上面透镜竟然是掉下来的,不过没关系,用牙签沾一点胶水(最好是粘自行车内胎那种胶水,非速干胶)涂在底座周围,按上去就行

主板上的元件排列有序,上面除了有先锋芯片,还有索尼和三洋的,其他的我不认识

一共就这么多螺丝, 最后装好却了几颗固定外壳底部的

因为是双仓门设计,能同时放进去两张CD,所以机械部分比单仓门复杂得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坏了修起来相当耗费精力,需要静心研究出仓原理才能修,估计卖家也是没心情研究这个,所以当废品卖了

这几个齿轮我从昨天晚上开始研究,弄到十点多实在弄不下去了。今天又弄了一上午才搞明白原理和坏的原因,原来是仓门轨道受外力变形使负责齿轮上下升降的铁片脱离原固定轴导致所有齿轮卡死,找到问题就好办了,因为齿轮部分不可拆解,只能把仓门轨道稍稍撬弯,让铁片恢复原位,然后再把仓门轨道弄平基本就大功告成了。这部分没拍照,齿轮部分全是润滑油,实在没法拿手机拍,还有就是那个铁片在缝隙里,手机相机也没法拍清楚。

下面的工作就是装机测试,激光头上的镜片已经晾了一宿了,胶水早干了,按照CD机底部曾经的安装痕迹装好,插好排线

装最下面的仓门,这里要注意仓门下面的与齿轮衔接的位置,一定是最末端与齿轮衔接上,否则装好可能会出现卡仓或出仓不到位,只出一半仓的情况

装最上面的仓门,这时候就可以连前面板上电测试了

把上面固定CD的部分都装好同时放两张碟测试

两张碟都进去了,现在播放的是上面仓的碟,这时根本不用插音箱,碟正常转没有杂音,看前面板时间走动就可以了

连功放音箱测试,一切正常,期间偶尔吐碟失败,碟出一半就能听见电机被憋的嗡嗡叫,像是电机“没劲了”的感觉,关机再开又正常了,难道是时间太久老化了?

修好了,给他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吃灰吧

网友A:
俺倒是很想淘一台独立的胶木唱片唱机,前段时间把老组合音响扔了,带唱机的,但唱机不独立,没法拆下来单独用,档次也不够。我还收藏着一些33转的立体声胶木唱片,都是原版的。78转的老唱片更多,纯机械的留声机也在,就差台立体声电唱机了。

网友:
感觉修好了之后又掉了几根头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倒是很想淘一台独立的胶木唱片唱机,前段时间把老组合音响扔了,带唱机的,但唱机不独立,没法拆下来单独 ...

都是好东西啊

有时间可以去类似市场多逛逛,我爸一周逛两次,有时候能碰上法院拍卖的家电,成色都非常新

网友B:
你也有百家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好东西啊

有时间可以去类似市场多逛逛,我爸一周逛两次,有时候能碰上法院拍卖的家电, ...

深圳这里可没有类似的市场,场地租金的关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也有百家号?

没有。估计被自媒体复制粘贴了 还好图片都有EE logo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估计被自媒体复制粘贴了 还好图片都有EE logo

这复制的也太快了吧,三点多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倒是很想淘一台独立的胶木唱片唱机,前段时间把老组合音响扔了,带唱机的,但唱机不独立,没法拆下来单独 ...

嗯,这边卖这种东西的直接就摆在街边,很多年了,那几条街卖东西那两天根本就不能走车

网友D:
看着这些电子产品的,,真是感触很深
那些年做产品,产品体积大,电子元件都是接插件,并且结构件成本是很大一部分,好多结构件塑料件都是要开模具的,成本很高
现在的手机里面的东西,即使模具,体积也不大,就是精度要比以前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复制的也太快了吧,三点多发的

是啊,百度的自媒体,举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这些电子产品的,,真是感触很深
那些年做产品,产品体积大,电子元件都是接插件,并且结构件成本是很 ...

最喜欢拆开看以前电器里面排列有序花花绿绿的元件,感觉很有设计感,不同品牌设计完全不同。不像现在一个模具出来能贴N多品牌,一个集成电路芯片代替N多元件,虽然节省了时间、成本,但真的拆开完全没有新鲜感

网友E:
能修好,很厉害哦,广州海印这边很多旧功放,旧音响之类的东西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修好,很厉害哦,广州海印这边很多旧功放,旧音响之类的东西卖,

一定是个淘宝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