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GPIO_DeInit与函数GPIO_Init的区别

楼主:
将外设 GPIOx 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GPIO_DeInit根据 GPIO_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GPIOx 寄存器----------GPIO_Init

网友:
GPIO_DeInit:De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GPIO_Init:Initializes the GPIOx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in the GPIO_InitStruct.

网友:
很简单,DeInit清除关于gpioX端口的所有设置,回到复位状态

Init只设置指定的一个或几个位,其它不变。

网友A:
为什么?我明明用是GPIO_Init(),为什么还需要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这个函数;

网友:
RCC_APB2PeriphClockCmd()这个是GPIO时钟,
上面deinit调用的是RCC_APB2PeriphresetCm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明明用是GPIO_Init(),为什么还需要用RCC_APB2PeriphClockCmd()这个函数;

按道理gpioinit的时候开时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库函数编的时候是按设备分类而不是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