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2000调试的常见问题总结

楼主:
1)单步可以运行,连续运行时总回0地址: Watchdog没有关,连续运行复位DSP回到0地址。
2)OUT文件不能load到片内flash中: Flash不是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入。CCS和C Source Debugger中的load命令,不能对flash写入。 OUT文件只能load到片内RAM,或片外RAM中。
3)在flash中如何加入断点: 在flash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ROM中的。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址时产生中断。
4)中断向量: C2000的中断向量不可重定位,因此中断向量必须放在0地址开始的flash内。在调试系统时,代码放在RAM中,中断向量也必须放在flash内

TMSLF2407A的EVM板外部的轴角传感器(旋转变压器+RDC)的19位信号读入dsp.本来想把该传感器映射到IO空间进行寻址,但是seed_dec2407得扩展总线只能映射到数据空间上,而且/IS引脚的信号并没有引出。如果把外部的传感器映射到数据空间,又会与板子上的外扩sram在寻址地址上产生冲突。如何解决?
DEC2407的扩展总线的存储空间是通过对DS的高32K空间分页得到的,你可以将.BSS段分配给2K的片内RAM,而一些其他的特殊数据段,定义在片外RAM中,通过地址扩展寄存器,分别选定使用扩展空间的ce0~ce3,还是片外RAM,来切换的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