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托 给我 改个程序 吧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GPIO_KEY P1 //カィメタチ「ーエシ・1 カヒソレ
//#define GPIO_DIG P0 //カィメEDツ・ワ カヒ
uchar code SMG_P0[]=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00
};
uchar keyxianshi;
void delay(uint z)
{
         uintx,y ;
         for(x=z;x>0;x--)
            for(y=112;y>0;y--);
}
void KEY_Scan()
{
   uchar a=0 ;
         P1= 0x0f;
         if(P1!= 0x0f)//イサオネモレ
         {
                   delay(10);
                   if(P1!=0x0f)
                   {
                    P1 = 0x0f;
                      switch(P1)
                      {
                        case0x07: keyxianshi = 0; break;
                            case0x0b: keyxianshi = 1; break;
                            case0x0d: keyxianshi = 2; break;
                            case0x0e: keyxianshi = 3; break;
                            }
                        P1 =0xf0;
                            switch(P1)
                            {
                            case0x70: keyxianshi = keyxianshi;break;
                            case0xb0: keyxianshi = keyxianshi+4;break;
                            case0xd0: keyxianshi = keyxianshi+8;break;
                            case0xe0: keyxianshi = keyxianshi+12;break;
                            }
           while((a<50)&&(P1 !=0xf0));
            {
                                     delay(10);
                                     a++;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P0 = SMG_P0[keyxianshi];
         }
}

网友:
电路板 不动呀。拜托哪位大神 给予回复

网友:
先不说你的态度问题,就说改程序吧,咋改?要求是啥?总得说清楚了吧

网友:
对不起,
这是一个 用 16 个按键 控制  数码管  显示   0~F。 程序 是我参考了 若干程序后,自己在能理解的情况下编写的。

在protue 仿真中中,没有反应,拜托能给找出问题吗?

网友:
说不定是你的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
直接点数码管看看行不行,不行查下线路
SMG_P0[keyxianshi]   keyxianshi最好初始化一下,不同编译器下可能非法寻址变量习惯性初始化,没用也初始化,稳定好查错。不然出现随机问题不是中断的锅就是没初始化的锅

网友:
把原理图一并发上来

网友:
这是 电路图,请帮助看一看,谢谢

网友:
 uintx,y ;这句应该是这样的 uint x,y;不知道你实际是不是这样用的。uint与x间有一个空格

网友:
我求助的等待中,没人理了,呵呵。

网友:
再说,程序和硬件原理图是相互联系的建议楼主先学会提问,再学一些发帖求教

网友:
while((a<50)&&(P1 !=0xf0));
            {
                                     delay(10);
                                     a++;
                            }
                      }

卡死了,a始终小于50,怎么可能有反应,还有他们不是不帮你,没法帮

网友:
51有啥好仿真的,买块板子撸起来!

网友:
还有,你这个程序不会报错吗》你下面用到了P0.P1但是,你的上面的P0.p1,被你注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