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个关于串口的低级问题。。

楼主:
我刚开始接触单片机,用的msp430f5529的launchpad。我现在想用PC和开发板串口连接,板子用来烤程序的那个usb接口可以达到串口连接的作用嘛,还是要短接啥的。。。不能的话是不是只能用个usb转串口?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板子默认短接好了,看下原理图和板子对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使用,板子默认短接好了,看下原理图和板子对应一下就知道了

我使用官方的例程,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没有反应=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官方的例程,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没有反应= =

你看下对应的串口是不是对的,看下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BIT3+BIT4;                        // P3.4,5 = USCI_A0 TXD/RXD
//.......................
//  P5SEL |= BIT4+BIT5;                       // Select XT1
//
//  UCSCTL6 &= ~(XT1OFF);                     // XT1 On
//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UCSCTL3 = 0;                              // FLL Reference Clock = XT1
//
//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 In this case loop until XT1 and DCo settle
//  do
//  {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  UCSCTL6 &= ~(XT1DRIVE_3);                 // Xtal is now stable, reduce drive strength
//
//  UCSCTL4 |= SELA_0 + SELS_4 + SELM_4;      // ACLK = LFTX1
//                                            // SMCLK = default DCO
//                                            // MCLK = default DCO
//
  //................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3.41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x00;                           //
  UCA0MCTL = UCBRS_3+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3, UCBRFx=0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A0_VECTOR))) USCI_A0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网友:
串口打得开,但是我发送数据没有回复= =

网友B:
@qwerghf  能看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werghf  能看下吗

单步调试看看MCU那有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步调试看看MCU那有没有收到数据

我单步发现卡在使能中断那了。。。一直进不了中断

网友A:
你中断开启了吗,把全局中断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中断开启了吗,把全局中断打开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enabled  这句不是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interrupts  ...

这是低功耗模式3,不是全局中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低功耗模式3,不是全局中断

你的程序写的也不对,你看下官方的电路用的串口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写的也不对,你看下官方的电路用的串口几

这个例程是UART0。。 但硬件显示的COM是UART1。。。

网友:
#include <msp430f5529.h>

/*
* main.c
*/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return 0;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4SEL = BIT4+BIT5;                            // P5_6和P5_7第二功能打开,设置方向
            UCA1CTL1 |= UCSWRST;          // 首先使RST位置位,只有这样后面的设置才有效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为系统时钟4MHz
            UCA1BR0 = 0x02;                            // 4MHz 115200
            UCA1BR1 = 0;                               // 4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3 + UCBRF_2 + UCOS16;        // 设置调整参数UCBRSx=1,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RST复位
            UCA1IE |= UCRXIE + UCTXIE;
            _EINT();
           while (1)
            {
                    //
            }

}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case 2:
                while (!(UCA1IFG&UCTXIFG));
                UCA1TXBUF = UCA1RXBUF;
                break;
        case 4: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qwerghf  改了一下=-=  还是不行 头好晕

网友:
@qwerghf 我用usb转串口模块使用UART0可以正常接收= =  为什么自带的UART1不行呢

网友: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4SEL |= BIT4+BIT5;                       // P4.4,5 = USCI_A1 TXD/RXD
  UCA1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1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1BR0 = 9;                              // 1MHz 115200 (see User's Guide)
  UCA1BR1 = 0;                              // 1MHz 115200
  UCA1MCTL |= UCBRS_1 + UCBRF_0;            // Modulation UCBRSx=1, UCBRFx=0
  UCA1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1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1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USCI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1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USCI_A1_VECTOR))) USCI_A1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1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1IFG&UCTXIFG));             // USCI_A1 TX buffer ready?
    UCA1TXBUF = UCA1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以上代码我拿官方程序修改,拿板子测试通过,你直接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 ...

十分感谢,最后调出来发现还是波特率没对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最后调出来发现还是波特率没对上

调出来就好,参考官方代码,根据手册修改官方代码为自己所用快一些,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出来就好,参考官方代码,根据手册修改官方代码为自己所用快一些,有问题多交流

嗯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