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标准GB/T29639-2013做好ICS、EPKS、tricon控制系统应急预案

楼主:
应急预案主要的作用是当系统不能正常工作时,仪表人员可以通过预案,及时判断故障原因,并采取紧急的处理措施,保证生产人员尽快观察到工艺数据及对现场设备的控制。作为现代化工厂的神经中枢,DCS中控室(中心控制室或者中央控制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有重要的控制决策都从这里发出,做好控制系统事故应急预案是仪表人的核心工作之一。
原文地址:
![]()
自动控制系统应急预案的目的
当自控系统无法正常检测、显示现场工艺参数及无法远程控制现场设备时,紧急的处理措施,保证生产人员尽快观察到工艺数据及对现场设备的控制。
应急预案编制要求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中应急预案的定义:为有效预防和控制可能发生的事故,最大程度减少事故及其造成损害而预先制定的工作方案。
自动控制系统应急预案具体编写要求,可参考GB/T 29639-2013为依据。昌晖仪表制造有限公司在本文分享ICS、EPKS、tricon控制系统应急预案的要求和内容。
ICS控制系统紧急事故应急预案
◆ ICS主要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遇到操作站黑屏
首先检查显示器的供电,如显示器无供电,则要检查操作站供电情况,层层检查,直至系统电源柜;如显示器有电依然黑屏,则检查主机是否运行正常,如主机运行正常,可初步判断显示器坏,找备件更换显示器,更换后如还是黑屏,则可初步判断显卡或其他主机硬件坏,需联系仪表技术员或运行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如主机未正常运行(无供电)则同样要检查操作站供电,此故障不会影响到现场仪表示值及阀位变化。
2、遇到控制站系统失电
遇到控制站系统失电,ESD流程图画面中“系统报警”灯会变红。ICS系统的控制站供电和其他系统一样是两路UPS冗余供电。如果控制站的任何一路失电,首先要到系统电源柜检查对应的空气开关是否跳闸,如果跳闸,首先合上空气开关,看系统供电是否恢复正常。如未恢复正常或者空气开关未跳闸,则要联系电气维护人员检查系统电源柜市电和UPS的供电,直至供电正常。因为系统组态的是阀位保持所以当出现故障时现场阀位是保持状态不会改变。若两路同时失电,则装置紧急停工处理。
3、遇到卡件报警故障
ESD流程图画面中“系统报警”灯会变红。ICS系统的卡件都有1:1冗余设置。当主卡故障时,备卡会自动切换到工作状态。当出现卡件报警故障时,首先判断备卡是否工作(power灯亮)。备卡工作后可将主卡拔下,用备件替换。对于非冗余卡件,可直接用备件替换,如替换后还不能正常工作,则需联系机房管理员或者技术员下装组态。
4、遇到数据及通讯中断
对于ICS系统通讯给DCS的数据不变化或者异常(最大或最小)可初步判断通讯卡故障,可利用备件更换,同时联系机房管理员或者技术员下装组态。如果非通讯数据中断,可逐步缩小范围从主控卡开始检查直至每个机笼的数据通讯卡,出现这种状况一般是主卡故障,而备卡由于某 种原因没有及时切换到位,遇到这种情况,要在最短时间利用备件更换故障卡件。如更换后还不能正常工作,则需联系机房管理员或技术员下装组态。遇到所有数据中断(包括通讯数据和非通讯数据),如只有一台操作站出现这种情况,可初步判断为网络故障或者本机网卡坏,可查看网络连接,如是网络故障看网线插头是否松动,如松动,重新拔插恢复,如是网卡问题可联系技术员或运行员酌情处理。如果所有操作站数据中断,可至控制站查看交换机的运行状态和交换机的供电情况。此种情况多出现在两个冗余交换机供电同时失电或一台已故障不能正常工作而另一台失电,遇到此种情况首先要到系统电源柜检查供电,直至恢复正常。因为通讯故障为上位机显示,所以不会影响到现场指示及阀位改变。
5、遇到卡件的某个通道故障
遇到该故障时,AI、DI通道对应的仪表无显示,AO、DO通道对应的阀门无法操作。如遇到AI,AO,DI,DO任意一种卡件的某个通道故障,首先要判断该卡件是否有备用点,如果有备用点,则将故障通道型号接至备用点通道,同时联系机房管理员或技术员下装组态。如没用备用点,则只能在工艺人员做好准备工作后,更换卡件。因为系统组态的是阀位保持所以当出现故障时现场阀位是保持状态不会改变。
◆故障处理人员岗位职责
维修车间:有专人指挥,协调及故障原因分析,指导故障处理全过程。
1、仪表技术员:应在第一时间迅速地赶到现场,对控制系统故障原因进行检查,迅速、准确的对故障判断、处理。并准备好需要的各类技术资料和控制系统最新的软件备份,相关的备件,并参与事故原因分析及资料的收集等工作。
2、仪表维护人员:积极配合技术人员作好控制系统的故障处理,协助配合工艺操作人员,按照紧急事故处理预案,对控制系统故障处理。
注意事项
1、故障处理时要查明故障原因,故障不明不能轻易处理。系统未瘫痪需更换卡件时注意不要误动相邻卡件,形成新故障。处理故障过程中如果带电更换相应的设备或卡件,更换时必须带防静电手环,小心谨慎,不能把故障扩大,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工艺操作人员积极配合将远程控制切换到现场控制,调节阀控制切换到旁路控制等等,待故障处理完毕后,维修人员配合工艺操作人员由现场控制切换到DCS控制,达到平稳操作。
EPKS控制系统紧急事故应急预案
◆PKS主要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遇到操作站黑屏
首先检查显示器的供电,如显示器无供电,则要检查操作站供电情况,层层检查,直至系统电源柜;如显示器有电依然黑屏,则检查主机是否运行正常,如主机运行正常,可初步判断显示器坏,找备件更换显示器,更换后如还是黑屏,则可初步判断显卡或其他主机硬件坏,需联系仪表技术员或运行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如主机未正常运行(无供电)则同样要检查操作站供电,此故障不会影响到现场仪表示值及阀位变化。
2、遇到控制站系统失电
遇到控制站系统失电,DCS流程图目录画面中“DCS系统报警”灯会变红。PKS系统的控制站供电和其他系统一样是两路UPS冗余供电。如果控制站的任何一路失电,首先要到系统电源柜检查对应的空气开关是否跳闸,如果跳闸,首先合上空气开关,看系统供电是否恢复正常。如未恢复正常或者空气开关未跳闸,则要联系电气维护人员检查系统电源柜市电和UPS的供电,直至供电正常。因为系统组态的是阀位保持所以当出现故障时现场阀位是保持状态不会改变。若两路同时失电,则装置紧急停工处理。
3、遇到卡件报警故障
DCS画面中系统报警栏出现红色闪烁,其中有卡件报警信息。PKS系统的卡件都有1:1冗余设置。当主卡故障时,备卡会自动切换到工作状态。当出现卡件报警故障时,首先判断备卡是否工作(WORK灯亮)。备卡工作后可将主卡拔下,用备件替换。对于非冗余卡件,可直接用备件替换,如替换后还不能正常工作,则需联系机房管理员或者技术员下装组态。
4、遇到数据及通讯中断
对于如果操作画面中由现场或其他系统通讯至PKS系统的数据不变化或者异常(最大或最小)可初步判断通讯过来的点组态是否正确或通讯过来的系统通讯卡故障,检查冗余卡是否运行正常,如果正常,拔掉主卡让备卡自动切换。遇到所有数据中断(包括通讯数据和非通讯数据),如只有一台操作站出现这种情况,可初步判断为网络故障或者本机网卡坏,可查看网络连接,如是网络故障看网线插头是否松动,如松动,重新拔插恢复,如是网卡问题可联系技术员或运行员酌情处理。如果所有操作站数据中断,可至控制站查看交换机的运行状态和交换机的供电情况。此种情况多出现在两个冗余交换机供电同时失电或一台已故障不能正常工作而另一台失电,遇到此种情况首先要到系统电源柜检查供电,直至恢复正常,因为通讯故障为上位机显示,所以不会影响到现场指示及阀位改变。
5、遇到卡件的某个通道故障
遇到该故障时,AI、DI通道对应的仪表无显示,AO、DO通道对应的阀门无法操作。如遇到AI,AO,DI,DO任意一种卡件的某个通道故障,首先要判断该卡件是否有备用点,如果有备用点,则将故障通道型号接至备用点通道,同时联系机房管理员或技术员下装组态。如没用备用点,则只能在工艺人员做好准备工作后,更换卡件。
◆故障处理人员岗位职责
维修车间:有专人指挥,协调及故障原因分析,指导故障处理全过程。
1、仪表技术员:应在第一时间迅速地赶到现场,对控制系统故障原因进行检查,迅速、准确的对故障判断、处理。并准备好需要的各类技术资料和控制系统最新的软件备份,相关的备件,并参与事故原因分析及资料的收集等工作。
2、仪表维护人员:积极配合技术人员作好控制系统的故障处理,协助配合工艺操作人员,按照紧急事故处理预案,对控制系统故障处理。
◆注意事项
1、故障处理时要查明故障原因,故障不明不能轻易处理。系统未瘫痪需更换卡件时注意不要误动相邻卡件,形成新故障。处理故障过程中如果带电更换相应的设备或卡件,更换时必须带防静电手环,小心谨慎,不能把故障扩大,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工艺操作人员积极配合将远程控制切换到现场控制,调节阀控制切换到旁路控制等等,待故障处理完毕后,维修人员配合工艺操作人员由现场控制切换到DCS控制,达到平稳操作。
tricon控制系统紧急事故应急预案
◆tricon主要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遇到操作站黑屏;
首先检查显示器的供电,如显示器无供电,则要检查操作站供电情况,层层检查,直至系统电源柜;如显示器有电依然黑屏,则检查主机是否运行正常,如主机运行正常,可初步判断显示器坏,找备件更换显示器,更换后如还是黑屏,则可初步判断显卡或其他主机硬件坏,需联系仪表技术员或运行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如主机未正常运行(无供电)则同样要检查操作站供电,此故障不会影响到现场仪表示值及阀位变化。
2、遇到控制站系统失电
遇到控制站系统失电,ESD流程图画面中“系统报警”灯会变红。tricon系统的控制站供电和其他系统一样是两路UPS冗余供电。如果控制站的任何一路失电,首先要到系统电源柜检查对应的空气开关是否跳闸,如果跳闸,首先合上空气开关,看系统供电是否恢复正常。如未恢复正常或者空气开关未跳闸,则要联系电气维护人员检查系统电源柜市电和UPS的供电,直至供电正常。因为系统组态的是阀位保持所以当出现故障时现场阀位是保持状态不会改变。如遇此故障工艺人员应配合仪表,现场阀门控制及时改为手动,根据情况手动操作。若两路同时失电,则装置紧急停工处理。
3、遇到卡件报警故障
ESD流程图画面中“系统报警”灯会变红。发现系统报警后,进入诊断软件enhanced diagnostic monitor根据具体报警信息进行处理,如果诊断软件不能清除报警,tricon系统的卡件都有1:1冗余设置。当主卡故障时,备卡会自动切换到工作状态。当出现卡件报警故障时,首先判断备卡是否工作(power灯亮)。备卡工作后可将主卡拔下,用备件替换。对于非冗余卡件,可直接用备件替换,如替换后还不能正常工作,则需联系机房管理员或者技术员下装组态。此故障不会影响到现场仪表示值及阀位变化。
4、遇到数据及通讯中断
对于如果操作画面中由现场或其他系统通讯至tricon系统的数据不变化或者异常(最大或最小)可初步判断通讯过来的点组态是否正确或通讯卡故障,检查冗余卡是否运行正常,如果正常,拔掉主卡让备卡自动切换。遇到所有数据中断(包括通讯数据和非通讯数据),如只有一台操作站出现这种情况,可初步判断为网络故障或者本机网卡坏,可查看网络连接,如是网络故障看网线插头是否松动,如松动,重新拔插恢复,如是网卡问题可联系技术员或运行员酌情处理。如果所有操作站数据中断,可至控制站查看交换机的运行状态和交换机的供电情况。此种情况多出现在两个冗余交换机供电同时失电或一台已故障不能正常工作而另一台失电,遇到此种情况首先要到系统电源柜检查供电,直至恢复正常,因为通讯故障为上位机显示,所以不会影响到现场指示及阀位改变。
5、遇到卡件的某个通道故障
遇到该故障时,AI、DI通道对应的仪表无显示,AO、DO通道对应的阀门无法操作。如遇到AI,AO,DI,DO任意一种卡件的某个通道故障,首先要判断该卡件是否有备用点,如果有备用点,则将故障通道型号接至备用点通道,同时联系机房管理员或技术员下装组态。如没用备用点,则只能在工艺人员做好准备工作后,更换卡件。
◆故障处理人员岗位职责
维修车间:有专人指挥,协调及故障原因分析,指导故障处理全过程。
1、仪表技术员:应在第一时间迅速地赶到现场,对控制系统故障原因进行检查,迅速、准确的对故障判断、处理。并准备好需要的各类技术资料和控制系统最新的软件备份,相关的备件,并参与事故原因分析及资料的收集等工作。
2、仪表维护人员:积极配合技术人员作好控制系统的故障处理,协助配合工艺操作人员,按照紧急事故处理预案,对控制系统故障处理。
◆注意事项
1、故障处理时要查明故障原因,故障不明不能轻易处理。系统未瘫痪需更换卡件时注意不要误动相邻卡件,形成新故障。处理故障过程中如果带电更换相应的设备或卡件,更换时必须带防静电手环,小心谨慎,不能把故障扩大,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2、工艺操作人员积极配合将远程控制切换到现场控制,调节阀控制切换到旁路控制等等,待故障处理完毕后,维修人员配合工艺操作人员由现场控制切换到DCS控制,达到平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