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转换器电路

楼主:
1.N3_IN为0.2-1V正弦波,LM2902约放大20倍,但供电电压为正负5V,这样输出波形不是被限制住了么?
2.LM2902此处是同相放大器,正负5V供电和0-5V供电没有区别吧?
3.后面的D52——D54四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么?实在是看不懂;
4.N3是接到MCU的GPIO管脚,此处是什么波形?
1.CD4050的阀值电压是1.4V和2.4V,.N3_IN和.N4_IN是0.2-1V的正弦波,CD4050应该一直是低电平吧?
2.AD32_N3和AD33_N4接在MCU的模拟输入引脚,此处是什么波形呢?
MCU用的是MPC5644A,请了解这种用法的老师和高手朋友们指点下,谢谢大家!

网友:
1.N3_IN为0.2-1V正弦波,LM2902约放大20倍,但供电电压为正负5V,这样输出波形不是被限制住了么?

“N3_IN为0.2-1V正弦波”意思不是很清楚。如果是指幅度可能变化,最小0.2V最大1V的正弦波,那么输入幅度为0.2V的正弦波时运放输出并未受电源电压限制。而输入幅度为1V正弦波时,运放输入端还会受D50D51限制。

网友:
2.LM2902此处是同相放大器,正负5V供电和0-5V供电没有区别吧?

这要看输入信号。前面说“N3_IN为0.2-1V正弦波”。若是谷值0.2V,峰值1V的正弦波,那么正负5V供电和单一正5V供电均可。

网友:
3.后面的D52——D54四个二极管有什么作用么?实在是看不懂;

我也看不懂。

网友:
4.N3是接到MCU的GPIO管脚,此处是什么波形?

如电原理图没有错误,那么当U25A输出电压瞬时达到接近零时,N3处会出现高电平,否则N3处总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N3_IN为0.2-1V正弦波,LM2902约放大20倍,但供电电压为正负5V,这样输出波形不是被限制住了么?

“N3 ...

嗯,是我没表示清楚:谷值是0.2V,峰值是1V的正弦波;
了解,D50和D51将输入电位钳制在+—0.7V左右(硅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