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些合适的温度传感器可以测皮肤的温度

楼主:
       是这样的,本人想做一个能戴在手腕上的一个DIY设备,想添加一个温度模块,用来测量手腕部的体温。找到的温度传感器基本都是传感器芯片本身就是测量温度的,但是总不能直接拿芯片贴在皮肤上测温度吧?
       所以我想做的那种设备是:温度传感器在主板上,可以引出一个传导温度的线,通过一个金属纽扣之类的东西固定在DIY设备的底部,这样戴上去纽扣可以贴在皮肤上,就能测温度了,请问有没有这种类型的温度传感器芯片呢?求推荐。

网友A:
不管你选择什么类型的传感器,你的空间不允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选择什么类型的传感器,你的空间不允许啊

你说的什么空间?我是想用单片机的,然后加温度模块,单片机通过通信接口读取温度模块的数据,然后温度模块上连出一根线来测量皮肤的温度

网友C:
可以用热电堆传感器 像那种红外测温枪一样 另外芯片也可以贴近皮肤的 现在很多心率传感器不都是在背面贴近皮肤么 你要做的是像电子体温计那样把芯片同外壳的一部分独立的金属通过导热材料结合起来 并且让这部分与外壳的其他部分热隔离  虽然这样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但你有没有考虑 手腕测量的体温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什么空间?我是想用单片机的,然后加温度模块,单片机通过通信接口读取温度模块的数据,然后温度模 ...

你的意思是你想做一个砖头那么大的东西戴在手腕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什么空间?我是想用单片机的,然后加温度模块,单片机通过通信接口读取温度模块的数据,然后温度模 ...

紧贴的设备测量是有误差的,还不如是有非接触方式。就好比火车站用的红外的,

网友:
背个书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想做一个砖头那么大的东西戴在手腕上吗?

主要就是想做一个集成度好一点的,手腕式的生理参数测量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热电堆传感器 像那种红外测温枪一样 另外芯片也可以贴近皮肤的 现在很多心率传感器不都是在背面贴近 ...

我是想在手腕集成一个多参数的测量设备,做一点研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就是想做一个集成度好一点的,手腕式的生理参数测量设备

可以考虑一下  贴片的热敏电阻,但是还是不建议这么做的,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