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IKS01A2测评] 连接串口黑白LCD测试

楼主:
 查看X-NUCLEO-IKS01A2开发板的逻辑连接示意图,见图21。X-NUCLEO-IKS01A2占用了Arduino的A2、A3;D4、D5、D6、D14、D15以及D2工8个模拟数字口,串口就采用模拟串
口的方式,连接1块102X65的黑白LCD,可以设定为显示8行每行10个以上ASCII码。计划采用没有被占用的D13~D10-4个数据口+2根电源线构成6线LCD。
为了整洁好看,我们将LCD模块的设置函数单独创建一个incs文件夹,将6903.h文档放在里面,并且在工程项目中声明此默认文件夹的路径,将此文件夹加入到工程项目中
。6903.h的代码如下,因为有注释,解释省了:
DigitalOut sdat(D13);
DigitalOut sclk(D12);
DigitalOut sreg(D11);
DigitalOut sres(D10);
//6903 102X64LCD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8]={//8x6 Dots 32-126[0-94]
{0x00,0x3E,0x45,0x49,0x51,0x3E},//0
{0x00,0x00,0x21,0x7F,0x01,0x00},//1
{0x00,0x31,0x43,0x45,0x49,0x31},//2
{0x00,0x22,0x49,0x49,0x49,0x36},//3
{0x00,0x04,0x0C,0x14,0x7F,0x04},//4
{0x00,0x72,0x51,0x51,0x51,0x4E},//5-5
{0x00,0x3E,0x49,0x49,0x49,0x06},//6
{0x00,0x40,0x43,0x4C,0x50,0x60},//7
{0x00,0x36,0x49,0x49,0x49,0x36},//8
{0x00,0x30,0x48,0x48,0x48,0x3F},//9
{0x00,0x1F,0x24,0x64,0x24,0x1F},//A-10
{0x00,0x41,0x7F,0x49,0x49,0x36},//B
{0x00,0x3E,0x41,0x41,0x41,0x22},//C
{0x00,0x41,0x7F,0x41,0x41,0x3E},//D
{0x00,0x41,0x7F,0x49,0x49,0x63},//E
{0x00,0x41,0x7F,0x49,0x5C,0x60},//F-15
{0x00,0x3E,0x41,0x45,0x47,0x24},//G
{0x41,0x7F,0x08,0x08,0x08,0x7F},//H
{0x00,0x00,0x41,0x7F,0x41,0x00},//I
{0x00,0x42,0x41,0x7F,0x40,0x40},//J
{0x00,0x41,0x7F,0x59,0x24,0x43},//K-20
{0x00,0x40,0x7F,0x41,0x01,0x03},//L
{0x00,0x7F,0x20,0x1E,0x20,0x7F},//M
{0x00,0x7F,0x30,0x18,0x06,0x7F},//N
{0x00,0x3E,0x41,0x41,0x41,0x3E},//O
{0x00,0x41,0x7F,0x49,0x48,0x30},//P-25
{0x00,0x3E,0x41,0x47,0x42,0x3D},//Q
{0x00,0x41,0x7F,0x49,0x4C,0x33},//R
{0x00,0x32,0x49,0x49,0x49,0x26},//S
{0x00,0x60,0x41,0x7F,0x41,0x60},//T
{0x00,0x7E,0x01,0x01,0x01,0x7E},//U-30
{0x00,0x7C,0x02,0x01,0x02,0x7C},//V
{0x00,0x7C,0x03,0x3C,0x03,0x7C},//W
{0x00,0x43,0x24,0x18,0x24,0x43},//X
{0x00,0x60,0x18,0x07,0x18,0x60},//Y
{0x00,0x63,0x45,0x49,0x51,0x63},//Z-35
{0x00,0x00,0x00,0x01,0x00,0x00},//.
{0x00,0x14,0x14,0x14,0x14,0x14},//=
{0x00,0x08,0x08,0x3E,0x08,0x08},//+
{0x00,0x08,0x08,0x08,0x08,0x08},//-
{0x00,0x00,0x00,0x24,0x00,0x00},//:-40
};
//Write Plus
void wri(void){sclk=0;sclk=1;}
//Write a byte to lcd dt=data,com=reg/data
void b2l(unsigned char dt,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char i;
if(com)sreg=1;else sreg=0;
for(i=0;i<8;i++){
  if(dt&0x80){sdat=1;}else{sdat=0;};
  dt=dt<<1;
  wri();
}
}
//Set lcd display X,Y
void 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b2l(0x40 | Y,0);//column
b2l(0x80 | X,0);//row
}
//lcd Clear
void lcdClear(void){
unsigned char t,k;
setXY(0,0);
for(t=0;t<9;t++){for(k=0;k<102;k++){b2l(0x00,1);}}
}
//display a ASCII code
void c2l(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line;
setXY(x*6,y);
for (line=0;line<6;line++) b2l(asc2[c][line],1);
}
//LCD6903 Initial 102x64
void lcdInit(void){
wait(0.050);
sres=0;
wait(0.050);
sres=1;
wait(0.050);
b2l(0x25,0);//00100 PD=1dcOn|=0Dcoff V=0Up|=1Left H==1
wait(0.0005);
b2l(0x14,0);//Plus width L000~111=1/6-1/7-1/8-1/9//14=1/7
wait(0.0005);
b2l(0xB4,0);//SET VOP~8.96V
wait(0.0005);
b2l(0x20,0);//PD=0,H=0,V=0
b2l(0x0C,0);//Set off
wait(0.0005);
}
//Display ASCII Test
void dispAsc(void){
int i,j,k=0;
for(i=0;i<8;i++){
  for(j=0;j<17;j++){
   c2l(j,i,k);
   if(k>39){k=0;}else{k++;}
  }
}
}
//END Files//
main.cpp主程序改为:
#include "mbed.h"
#include "6903.h"
DigitalOut myled(PA_5);
int main(){
lcdInit();
myled=1;
while(true){
  dispAsc();
  myled=!myled;
  wait(1);
  lcdClear();
}
}

编译下载后的结果见照片22,硬件连接逻辑见照片23。由于设计的ASCII点阵为8X6的,因此一行可以显示17个ASCII码,一共可以显示8行,这样就足够了。
实际上此工程编译有5个警告,可以先不用理睬他。

网友A:
zhjb1,代码嵌入的形式给你改了下,建议后面的发帖涉及到代码嵌入时,使用编辑器中的代码嵌入功能,方便网友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zhjb1,代码嵌入的形式给你改了下,建议后面的发帖涉及到代码嵌入时,使用编辑器中的代码嵌入功能,方便网 ...

好的,还不会用,下次试试

网友:
汇总贴:X-NUCLEO-IKS01A2测评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8428&fromuid=536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