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光耦的关断速度

楼主:
这个电路本来是用来当作开关的一直使用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想用这个电路来驱动步进电机驱动器,需要PWM波,发现这个电路关断速度特别慢!
我自己做了一些测试,发现当脉冲频率超过1K时,输出脉冲变成了锯齿波,当继续加大频率,锯齿波的幅值会越来越小!
当我把图中“Q3”去掉,光耦3脚直接接COM,测量光耦4脚波形 不会失真!、
我分析的原因是:当关断光耦时,由于光耦输出结间电容的存在,关断是需要时间的,当 Q3截止时,光耦结间电容的电荷没有
卸放回路,导致光耦没有完全关断,下一个开启脉冲又到来,形成锯齿波!
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Q3发射结电容的影响。在Q3基极接入一个接地电阻,应该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B:
刚才试验了下 在光耦 3脚和COM之间并联了一个200ohm的电路 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验证了我上面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发射结电容的影响。在Q3基极接入一个接地电阻,应该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刚看到,确实是这样

网友:
这不是光耦关断速度慢的问题,是三极管Q3关断慢的问题。而Q3关断慢,一是Q3导通时饱和过深,二是Q3关断时基极对地电阻太大(图中看书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试验了下 在光耦 3脚和COM之间并联了一个200ohm的电路 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验证了我上面说的问题?

与你以为的原因无关,你的看法不对。问题在Q3上,与光耦一点关系也没有。光耦关断后,Q3的基极浮空,干扰大了都会误导通,退出饱和自然也慢。对地加个电阻形成静态偏置,光耦关断时使Q3基极迅速下降,关断自然快多了,若是将Q3的基极用电阻偏置到负压上,关断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