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谐振

楼主:
并联谐振中为什么改变电容C,电感L值输出波形会发生变化,原理是什么!!

网友:
原理就是谐振那个公式。正常来讲,输出的波形只是幅度的变化。在谐振点的时候,幅度最大,然后两边幅度下降,其中不管改变电容或者是电感,谐振点都会变化。

网友:
波形变化仅仅是幅度变化。

“原理是什么!!”
原理是:改变电感的电感量或者改变电容的电容量,都会改变并联谐振频率,使其靠近或者远离信号源频率。

网友:
还记得并联谐振频率计算公式吗?

网友:
LC谐振:

F = 1 / (2 * Pi * Sqrt(L*C))  ,电容里串有电阻的不能这么算。
电容单位F,电感是H

LC谐振频率计算公式

LC谐振频率计算公式

网友A:
信号为电流源,频率固定的话,LC固有频率变化则电抗电化,还可能是容性或感性,再加上在非倍频上的波形牵引,自然就会有失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号为电流源,频率固定的话,LC固有频率变化则电抗电化,还可能是容性或感性,再加上在非倍频上的波形牵引 ...

正解!这是一个电流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这是一个电流源。

如果是电压源,首帖电路根本看不到谐振的发生,无论电容C的电容量怎样变化,其两端电压总是与电压源相同。

网友:
首帖图中电源如果是电压源,观察谐振现像只能测量电源中的电流,发生谐振时电源中电流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