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2416开发板LCD修改问题

楼主:
大侠们晚上好!我是菜鸟,现请教个问题,help2416开发板修改LCD的时序是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因为有些显示屏的时序不同会导致一样的分辨率一样的尺寸显示的效果就是有偏差,要么暗,要么有网纹,所以必须根据屏的数据手册修改对应的时序,但我找了好久没找到,elp2416开发板可以驱动好多种分辨率和尺寸的LCD屏,只要修改对应的时序就可以改变显示效果的吧,先谢谢大侠们。

网友A:
在driver/video/里面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driver/video/里面找就行了。

谢谢,我找找。

网友:
请问,能具体一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