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手工焊接的准备工作

楼主:
   一、 作业环境
    良好的作业环境是保证电路板焊接高效的基础,所以在电路板手工焊接开始之前,一定要确保桌面整洁无 杂物,不存留与该次生产无关的物品、工具、资料,准备好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工作习惯也很重要,一个良好的工作习惯,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并对工作效率的提高很有帮助,所 以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有必要对自己的工作环境进行整理和清洁。
    二、工具准备
   必备工具:
   低温烙铁----焊接工具,常用的有 25W,30W 两种规格。
   镊子----夹取元器件。
   牙刷----清洗电路板。
   选配工具:
   剥线钳----剥去高温航空导线或其他导线外面绝缘皮,以供电路板焊接使用。
   偏口钳----剪去焊接完成后的长引脚元器件的多余部分。
   热熔枪----因其他原因导致电路板飞线的,需用此工具固定元器件及引线。
   热风枪----锁紧引线连接处热缩管。
   三、 耗材准备
  必备:
  酒精------借助牙刷清洗电路板残留污垢。
  焊锡油----修复、优化焊点时用到的助焊剂,其作用是去除焊盘氧化物、辅助热传导。
  焊锡丝----连接焊盘及元器件引脚的焊料。
  选配:
  热缩管----连接引线时缩紧于焊接部位,起到保护作用。
  热熔胶----因其他原因导致电路板飞线的,配合热熔枪固定元器件及引线。
  四、 资料准备
   元件明细表----依据此资料核对电路板物料并将元器件对应的焊接在电路板正确位置上,明细表必须是 批准归档的,否则不可用。
  电路原理图----依据此资料了解电路板所实现的具体功能,方便焊接时电路板的检测、维修,原理图也 必须是批准归档的,否则不可用。
  五、 原料准备
  依据生产任务单从库房领出电路板焊接原材料,对照元件明线表,认真仔细的确认原料数量正确,质 量无明显异常。以避免焊接过程中发现原料数量不够,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购线网专业定制各类测试线(同轴线、香蕉头测试线,低噪线等)

网友A:
用松香是不是可以不清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松香是不是可以不清洗

用松香更需要清洗,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松香是不是可以不清洗

松香可以不清洗,因为无腐蚀性,一般的非免洗助焊剂需要清洗主要是清洗掉腐蚀物质同时美观,松香无需清洗,但是松香会很难看,为了美观,最好都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