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AD7745问题

楼主:
想测量电容传感器的电容,买了个AD7745,买回来以后傻眼了。发现芯片很小,手焊难度大。在此诚问各路大佬,你们用的AD7745是直接买的评估板还是自己打板自己焊?

网友A:
ad7745的封装是tssop16 这种封装还是比较好焊的 你多练习练习 不行找高手帮你弄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7745的封装是tssop16 这种封装还是比较好焊的 你多练习练习 不行找高手帮你弄下

大佬,容我多问一下。我是不是要专门做个适合AD7745的板子啊?另外,我直接买个AD7746的评估板是不是最容易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请各位好心的大佬,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容我多问一下。我是不是要专门做个适合AD7745的板子啊?另外,我直接买个AD7746的评估板是不是最容 ...

条件允许买评估板是首选
做板其次
这种封装飞线不太好实现
即使连接上了也未必能实现最佳性能

网友:
估计楼主本是想焊接在万用板上,结果买回来发现是贴片。

正常情况下,我们都是自己做板的。至于楼主,有能力就自己做,没有能力就购买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