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报错STG: docfile 已被损坏

楼主:
AD打开前一天的原理图出现如下提示,并且保存的原理图只剩局部。
STG: docfile 已被损坏。 at 417A9551.
AdvSch.dll, Base Address: 40C60000.

网友:
关闭重新打开试试看?要是原理图还是有问题的话那调一下原理图的历史记录,找下版本。

网友:
如果你的软件持续性的出现这个,那么应该是软件与电脑硬件不匹配造成的额,这种情况应该换个版本的AD就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打开任意原理图中的一个元件的属性对话框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是:应该是库文件出了问题,挨个删除库文件,应该删掉某一个就可以了。我的是部门自己的封装库有问题,remove了那个封装库就好了,并把指定目录下的那个库文件换成其他同事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打开任意原理图中的一个元件的属性对话框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解决办法是:应该是库文件 ...

封装库文件的问题

网友:
确实是库的问题,找到有问题的库删除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