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目标板F28069M。。Debug的时候总是出现这个错误,求大神指导。。。。

楼主:
(图片)

网友A:
首先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比如电路板设计有问题,焊接有问题等。再一个就是连接问题了。这两种最常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芯片本身的问题,比如电路板设计有问题,焊接有问题等。再一个就是连接问题了。这两种最常见了

但是一直说指针调试的配置问题解决不了,一到debug就报错

网友B:
前几天刚刚抱怨完ti的c2000的烧录器很恶心,很容易报错,烧录的时候更是小心翼翼,什么都不能碰。楼主你得先确认问题在哪,可以试试其他板子,其他程序,其他仿真器来定位。我觉得应该是仿真器的问题,你看一下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正确识别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刚抱怨完ti的c2000的烧录器很恶心,很容易报错,烧录的时候更是小心翼翼,什么都不能碰。楼主你得 ...

谢谢!
不过设备管理器是有XDS100的,然后就是Debug就不行 ,开发板也是新的 刚开始用

网友C:
如果设备管理器中识别仿真器,那么看你的截图,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居多呢。。。。所以,仔细查看硬件电路,有时候也不排除焊接错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备管理器中识别仿真器,那么看你的截图,应该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居多呢。。。。所以,仔细查看硬件电路 ...

谢谢!
不过这个是新板子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 被这个搞得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不过这个是新板子  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 , 被这个搞得头大

新板子,,,,,,有时候贴片厂家也会贴错物料,我遇到过呢。。。。。。。。。。。。。。。
还有仔细查看硬件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熟不熟悉c2000,我多啰嗦几句。正确的烧录过程,断开所有板子,仿真器,电脑之间的连接,关闭ccs。第一步连接板子和仿真器,然后连接仿真器到电脑,等待几秒钟让电脑正确识别仿真器,最后板子上电,打开ccs。烧录完成后最好也按照这个过程反顺序操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很多时候是因为板子的的jtag口跟仿真器的14pin连接口不好,比如端子氧化。你也可以尝试用ti的量产工具uniflash来替代ccs进行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熟不熟悉c2000,我多啰嗦几句。正确的烧录过程,断开所有板子,仿真器,电脑之间的连接,关闭ccs。 ...

谢谢!
我按照这个试试

网友:
以前装CCS V3.3时碰到过这种,仿真器和线路板都没问题,偶尔能连上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现在用CCS V6,硬件用的C2000 Launchpad,没有碰到过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E:
根据我的估计你这个应该是debug的设置问题,查看仿真器是不是设置正确了 。然后就是。out文件的路径是否正确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的估计你这个应该是debug的设置问题,查看仿真器是不是设置正确了 。然后就是。out文件的路径是否正 ...

谢谢  !!
好的  我试一下

网友F:
你好,是TI的官方开发板吗?
注意一下设置boot的拨码开关,全部弄成向上的,也就是通过仿真器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是TI的官方开发板吗?
注意一下设置boot的拨码开关,全部弄成向上的,也就是通过仿真器启动。

谢谢  我试试
controlSHUIT里面的例程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我试试
controlSHUIT里面的例程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吧

要注意boot设置,这是硬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