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8T6单片机控制直流无感无刷电机

楼主:
现在需要用STM32F103R8T6单片机控制直流无感无刷电机,要求控制方式为PWM控制,能通过控制占空比调节电机转速。求大神指教,我是小白

网友A:
这个控制需要电机驱动芯片,一般在实际使用中,使用东芝,TI的电机驱动器较多,有的电机驱动芯片已经集成了H桥和MOS管,所以你只需要选型即可,这个要自己选哦。

网友:
简单点的买个l298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制需要电机驱动芯片,一般在实际使用中,使用东芝,TI的电机驱动器较多,有的电机驱动芯片已经集成了 ...

我买了个STM32F103R8T6的开发板,开发板现在能让电机转了,我如果要自己重新做个板子,只控制电机,别的没用的不要,需要往新板上焊什么器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STM32F103R8T6的开发板,开发板现在能让电机转了,我如果要自己重新做个板子,只控制电机,别的 ...

要焊0.1uF电容,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焊0.1uF电容,不谢

齐全一点啊,起码说点主要的,电容啥的算了

网友D:
找马云爸爸卖个相关的模块或开发板就好,要买带例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马云爸爸卖个相关的模块或开发板就好,要买带例程的

买了一个了,能到自己编程的地步么,有点担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了一个了,能到自己编程的地步么,有点担心

先读懂例程,然后再根据例程一点一点琢磨,反正是先好用,再一步一步修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读懂例程,然后再根据例程一点一点琢磨,反正是先好用,再一步一步修改。

你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发我看看,我学一下,我是小白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STM32F103R8T6的开发板,开发板现在能让电机转了,我如果要自己重新做个板子,只控制电机,别的 ...

我怎么知道你的开发板都有啥,还有让电机转了,勉强能转动,还是需要走行程?描述不清楚,还有我也未必一一会全都告诉你BOM清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知道你的开发板都有啥,还有让电机转了,勉强能转动,还是需要走行程?描述不清楚,还有我也未必一 ...

你别那么较真,我只是个新,啥叫BOM我也不知道,我想问重新做一块驱动电机的板子需要什么器件,每个器件都是什么作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那么较真,我只是个新,啥叫BOM我也不知道,我想问重新做一块驱动电机的板子需要什么器件,每个器件 ...

没较真,我只是说,你的开发板上有什么你得讲清楚呢。还有你的硬件怎么接的,你也不讲清楚。。。。。。
我怎么给你说需要焊接什么呢?对吧。。。。

你的电机要达到怎么的转动。还是自己玩只是动了就行了呢。。。
比如我使用过的直流无刷有些直接带无刷的驱动芯片的,我直接PWM往上怼就行了啊,而且我还带动了皮带呢,只不过带载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发我看看,我学一下,我是小白白

找芯片资料是小白白学习的必由之路,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STM32F103R8T6的开发板,开发板现在能让电机转了,我如果要自己重新做个板子,只控制电机,别的 ...

开发板都能让电机转了你还不知道控制电机需要啥芯片?这样的话就算告诉你了用啥你知道怎么连么。。。你去看看开发板驱动电机都由啥电路组成啊,有现成的你不看,还用问?

网友:
开发板没什么用的,只能驱动小功率的电机转动,都是库里的东西,效率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