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感手套 #2 IMU传感器数据采集

楼主:
1. 体感手套首先是需要采集传感器的数据,然后进行数据分析。
2. 采用mbed开发,登录developer.mbed.org,然后创建项目,这里选择引用IMU范例作为模板。显示引用了mbedos,max32630fthr,BMI160的库,如下图

3. 程序首先初始化各个模块,启动ImuRegisters的寄存器,这样可以保存传感器的数据。数据的传输用I2C,定义引脚P5_7, P6_0
    I2C i2cBus(P5_7, P6_0);
    i2cBus.frequency(400000);
    BMI160_I2C imu(i2cBus, BMI160_I2C::I2C_ADRS_SDO_LO);

4. 然后分别定义并采集传感器的数据,包括加速度传感器,陀螺传感器,
        BMI160::SensorData accData;
        BMI160::SensorData gyroData;

用以下语句读取传感器的数据,
            imu.getGyroAccXYZandSensorTime(accData, gyroData, sensorTime, accConfig.range, gyroConfig.range);
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数据打印出来
5. 数据处理
首先设定THRESHOLD阈值,当角度超限就触发动作信号。这个通过对于超限判断实现的,分别按照2,4,6,8表示x-y轴方向的上下左右运动
            if (gyroData.xAxis.scaled > 1*xyTHRESHOLD) {
                xyDirection=6;}
                else if (gyroData.xAxis.scaled < (-1)*xyTHRESHOLD) {
                    xyDirection=4;}
                    else if (gyroData.yAxis.scaled > 1*xyTHRESHOLD) {
                        xyDirection=8;}
                        else if (gyroData.yAxis.scaled < (-1)*xyTHRESHOLD) {
                            xyDirection=2;}

6. 这个数据通过printf在串口显示出来,具体变化的数据。用putty,波特率9600连接,显示如下,

7. 附件如下,导出为keil文件

网友:
汇总贴在此:
体感手套—by 北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497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