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接成电压跟随器出现波形失真。

楼主: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输入为脉冲波形,输出变成三角波。

网友A:
SR  Slew Rate (RL =2KΩ,CL = 100pF)    0.17   V/μS
你这边看大概是2.5V/10us斜率吧
频率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R  Slew Rate (RL =2KΩ,CL = 100pF)    0.17   V/μS
你这边看大概是2.5V/10us斜率吧
频率太高了 ...

请问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或者可替代的高速运放,我的脉冲波大概在10KHZ左右。因为OP37不能做成跟随器,才想到OP07的。谢谢!

网友:
用了OP27试了一下,发现大致可以用。
上升沿稍微有点瑕疵,幅度有偏差。

网友:
上一张图 电压刻度没调一致  现在幅度正常了

但上升沿和下降沿处有点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或者可替代的高速运放,我的脉冲波大概在10KHZ左右。因为OP37不能做成跟随器, ...

方波从上升沿到下降沿的时间是10us,要让输出到3V不失真,至少SR>0.3V/us. 那样出来的是一个正好的三角波。SR再大就慢慢能看出方波了。我也没用过符合条件的运放,等大神选型。

网友C:
10KHz用晶体管做缓冲,运放需要高速型的,OP07差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KHz用晶体管做缓冲,运放需要高速型的,OP07差远了。

晶体管的频率很高吗? 不太懂,手头有2N3904和2N3906,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频率很高吗? 不太懂,手头有2N3904和2N3906,不知道可不可以

晶体管也有工作频率的不同,选高频管。你手里管子是否合适,看器件手册。

网友:
若输出电压不高的话,直接用高速缓冲器。给一个型号:BUF602,带宽1GHz,压摆率8000V/us

网友:
随便个三极管频率都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