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接不同型号晶振的问题

楼主:
做一块板子,外接8M的晶振,如果选用的晶振型号不一样但是频率都是8MHZ,那在代码中也需要针对晶振做相关修改吗?

网友:
不需要改

网友:
频率相同不需要

网友A:
外接晶体的话,只要频率相同即可,而晶振则是接法不同。别误用晶体、晶振,晶体是无源分立器件,晶振则是有源集成器件。

网友B:
看清楚咯,你是要用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
1、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硬件电路稍有不同;
2、如果你在硬件设计的时候,使用的就是无源晶振,那么使用同频率的不同封装或者封装类似的,都是可以的;
3、如果你在硬件设计的时候,使用的是有源晶振,那么使用同频率的有源晶振,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晶体的话,只要频率相同即可,而晶振则是接法不同。别误用晶体、晶振,晶体是无源分立器件,晶振则是有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咯,你是要用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
1、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硬件电路稍有不同;
2、如果你在硬件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清楚咯,你是要用无源晶振还是有源晶振。
1、无源晶振和有源晶振的硬件电路稍有不同;
2、如果你在硬件 ...

无源的叫晶体,有源的才叫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源的叫晶体,有源的才叫晶振。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平时叫习惯了,为了区别就口头那么叫,所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而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平时叫习惯了 ...

是的,这种错误的习惯称呼非常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种错误的习惯称呼非常常见。

嗯嗯,感谢老师指出,我以后注意哈。。。。O(∩_∩)O哈哈~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楚,用的是STM32的MCU,那么外接的8MHZ则为晶体。更换品牌只需注意参数是否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