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1 静电死机,看门狗和复位键都无法复位

楼主:
请教,STM32F401 静电死机,看门狗和复位键都无法复位,必须重新上电才能复位,
另外,如果我用编程器下载软件后运行,怎么打静电都不会死机,但是只要我断电重启后,打静电就会出现上述现象;
是不是编程器下载程序时会作什么设置????请大神相助!!!!!!!

网友:
不死机时,编程器连接在系统上么?做对比,必须在同样条件下。

网友:
没有连在上面,同样的条件下,谢谢!

网友:
编程器有接地,与板子相连的IO有固定电平或上下拉...

1. 可以试试改变接地方式

2.检查下输入IO,是不是有悬空情况,或者rest 没有可靠连接

网友:
1、请查看reset电路的电容和电阻是否使用正确(我说的是电容的容值,电阻的阻值);
2、还有软件中如果使用的软件复位或者看门狗等功能,请仔细斟酌,使用是否正确;
3、还有说清楚下,你的静电具体怎么打的。。。。。。。

网友:
请教一下,keil 下载程序会对CPU进行设置吗?如果有,能不能说明一下,我怀疑还是CPU配置不对

网友:
我是气隙放电 +-8000V

网友:
最简单的第一步个人感觉就是接地。用三线插头,验证确实接地良好。电源都是隔离的,所以5V的com,要确定一下,接地了并且接地良好。

这个步骤不行的话,有可能的问题就多了,要看了你电路才知道(包括PCB布线,电路整体空间结构),很难出主意了

网友A:
使用把无用IO口封掉后,好了

网友:
下载程序调试状态下和重新上电状态还是有一定的小差异。按理讲重新上电是最真实的状态。

网友:
上图。。。不上图分析个锤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把无用IO口封掉后,好了

请问一下,是怎么 封掉的? 怎么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