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配置问题

楼主:
如何在msp430fr5732上配置晶振为外部16m的晶振

网友:
去官网找示例程序

网友:
你这是在挖坑呢,MSP430FR5723不能外接高速晶振,只能接低速的,所以,配置不了。高速时钟只能由DCO产生。

网友:
要想学好或者说使用好一个单片机,你首先就要了解的是它的系统时钟怎么来?是PLL还是外部时钟,还是内部晶振提供。这个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