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结构体(struct)详解

楼主:
结构体定义:
第一种:只有结构体定义

  • 1. struct stuff{
  • 2.         char job[20];
  • 3.         int age;
  • 4.         float height;
  • 5. };

第二种:附加该结构体类型的“结构体变量”的初始化的结构体定义
  • 1. //直接带变量名Huqinwei
  • 2. struct stuff{
  • 3.         char job[20];
  • 4.         int age;
  • 5.         float height;
  • 6. }Huqinwei;

也许初期看不习惯容易困惑,其实这就相当于:
  • 1. struct stuff{
  • 2.         char job[20];
  • 3.         int age;
  • 4.         float height;
  • 5. };
  • 6. struct stuff Huqinwei;

第三种:如果该结构体你只用一个变量Huqinwei,而不再需要用

  • 1. struct stuff yourname;

去定义第二个变量。

那么,附加变量初始化的结构体定义还可进一步简化出第三种:
  • 1. struct{
  • 2.         char job[20];
  • 3.         int age;
  • 4.         float height;
  • 5. }Huqinwei;

把结构体名称去掉,这样更简洁,不过也不能定义其他同结构体变量了。

结构体变量及其内部成员变量的定义及访问:

绕口吧?要分清结构体变量和结构体内部成员变量的概念。

就像刚才的第二种提到的,结构体变量的声明可以用:
  • 1. struct stuff yourname;

其成员变量的定义可以随声明进行:
  • 1. struct stuff Huqinwei = {"manager",30,185};

也可以考虑结构体之间的赋值:
  • 1.         struct stuff faker = Huqinwei;
  • 2. //或    struct stuff faker2;
  • 3. //      faker2 = faker;
  • 4. 打印,可见结构体的每一个成员变量一模一样

如果不使用上边两种方法,那么成员数组的操作会稍微麻烦(用for循环可能好点):
  • 1. Huqinwei.job[0] = 'M';
  • 2. Huqinwei.job[1] = 'a';
  • 3. Huqinwei.age = 27;
  • 4. nbsp;Huqinwei.height = 185;

结构体成员变量的访问除了可以借助符号".",还可以用"->"访问(下边会提)。

引用(C++)、指针和数组:

首先是引用和指针:
  • 1. int main()
  • 2. {
  • 3.         struct stuff Huqinwei;
  • 4.
  • 5.         struct stuff &ref = Huqinwei;
  • 6.         ref.age = 100;
  • 7.         printf("Huqinwei.age is %d\n",Huqinwei.age);
  • 8.         printf("ref.age is %d\n",ref.age);
  • 9.
  • 10.         struct stuff *ptr = &Huqinwei;
  • 11.         ptr->age = 200;
  • 12.         printf("Huqinwei.age is %d\n",Huqinwei.age);
  • 13.         printf("ptr->age is %d\n",Huqinwei.age);
  • 14. //既然都写了,把指针引用也加上吧
  • 15.         struct stuff *&refToPtr = ptr;
  • 16.         refToPtr->age = 300;
  • 17.         printf("Huqinwei.age is %d\n",Huqinwei.age);
  • 18.         printf("refToPtr->age is %d\n",refToPtr->age);
  • 19.
  • 20.
  • 21. }

更正:之前给引用的初始化语句写错了,而且没注明引用是纯C中没有的东西。

引用是C++特有的一个机制,必须靠编译器支撑,结构体也不能免俗,必须有数组:
  • 1. struct test{
  • 2.         int a[3];
  • 3.         int b;
  • 4. };
  • 5. //对于数组和变量同时存在的情况,有如下定义方法:
  • 6.         struct test student[3] =      {{{66,77,55},0},
  • 7.                                         {{44,65,33},0},
  • 8.                                         {{46,99,77},0}};
  • 9. //特别的,可以简化成:
  • 10.         struct test student[3] =       {{66,77,55,0},
  • 11.                                         {44,65,33,0},
  • 12.                                         {46,99,77,0}};

变长结构体
可以变长的数组:
  • 1. #include
  • 2. #include
  • 3. #include
  • 4. typedef struct changeable{
  • 5.         int iCnt;
  • 6.         char pc[0];
  • 7. }schangeable;
  • 8.
  • 9. main(){
  • 10.         printf("size of struct changeable : %d\n",sizeof(schangeable));
  • 11.
  • 12.         schangeable *pchangeable = (schangeable *)malloc(sizeof(schangeable) + 10*sizeof(char));
  • 13.         printf("size of pchangeable : %d\n",sizeof(pchangeable));
  • 14.
  • 15.         schangeable *pchangeable2 = (schangeable *)malloc(sizeof(schangeable) + 20*sizeof(char));
  • 16.         pchangeable2->iCnt = 20;
  • 17.         printf("pchangeable2->iCnt : %d\n",pchangeable2->iCnt);
  • 18.         strncpy(pchangeable2->pc,"hello world",11);
  • 19.         printf("%s\n",pchangeable2->pc);
  • 20.         printf("size of pchangeable2 : %d\n",sizeof(pchangeable2));
  • 21. }

运行结果:
  • 1. size of struct changeable : 4
  • 2. size of pchangeable : 4
  • 3. pchangeable2->iCnt : 20
  • 4. hello world
  • 5. size of pchangeable2 : 4

结构体本身长度就是一个int长度(这个int值通常只为了表示后边的数组长度),后边的数组长度不计算在内,但是该数组可以直接使用。

(说后边是个指针吧?指针也占长度!这个是不占的!原理很简单,这个东西完全是数组后边的尾巴,malloc开辟的是一片连续空间。其实这不应该算一个机制,感觉应该更像一个技巧吧)
补充
非弹性数组不能用"char a[]"这种形式定义弹性(flexible)变量,必须明确大小。

弹性数组在结构体中,下面的形式是唯一允许的:
  • 1. struct s
  • 2. {
  • 3.         int a;
  • 4.         char b[] ;
  • 5. };

顺序颠倒会让b和a数据重合,会在编译时不通过。

char b[] = "hell";也不行(C和C++都不行)

少了整型变量a又会让整个结构体长度为0,compiler不允许编译通过!不同的是,其实C++形式上是允许空结构体的,本质上是通过机制避免了纯空结构体和类对象,自动给空结构体对象分配一个字节(sizeof()返回1)方便区分对象,避免地址重合!所以呢,C如果有空结构体,定义两个(或一打,或干脆一个数组)该结构体的变量(对象),地址是完全一样的!·!!!!!!!!调试看程序运行,这些语句其实都被当屁放了,根本没有运行,没有实际意义,C压根不支持空结构体这种东西。
  • 1. struct s2
  • 2. {
  • 3. //      char a[]  = "hasd" ;
  • 4. //      int c;
  • 5. };
  • 6. int main()
  • 7. {
  • 8.         struct s2 s22;
  • 9.         struct s2 s23;
  • 10.         struct s2 s24;
  • 11.         struct s2 s25;
  • 12. }

例外的是,C++唯独不给带弹性数组的结构体分配空间(可能怕和变长结构体机制产生某种冲突,比如大小怎么算):
  • 1. struct s
  • 2. {
  • 3.         char b[] ;
  • 4. };
  • [cpp] view plain copy
  • 1. struct s
  • 2. {
  • 3. //        char b[] ;
  • 4. };

补充:这个机制利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数组和指针的区别!数组和指针在很多操作上是一样的,但是本质不一样。最直观的,指针可以改指向,数组不可以,因为数组占用的每一个内存地址都用来保存变量或者对象,而指针占用的内存地址保存的是一个地址,数组没有单独的保存指向地址的这样一个结构。数组的位置是固定的,正如指针变量自身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改的是指针的值,是指向的目标地址,而因为数组不存储目标地址,所以改不了指向。企图把地址强制赋值给数组的话,也只是说把指针赋值给数组,类型不兼容。

结构体嵌套
结构体嵌套其实没有太意外的东西,只要遵循一定规律即可:
  • 1. //对于“一锤子买卖”,只对最终的结构体变量感兴趣,其中A、B也可删,不过最好带着
  • 2. struct A{
  • 3.         struct B{
  • 4.              int c;
  • 5.         }
  • 6.         b;
  • 7. }
  • 8. a;
  • 9. //使用如下方式访问:
  • 10. a.b.c = 10;

特别的,可以一边定义结构体B,一边就使用上:
  • 1. struct A{
  • 2.         struct B{
  • 3.                 int c;
  • 4.         }b;
  • 5.
  • 6.         struct B sb;
  • 7.
  • 8. }a;

使用方法与测试:
  • 1.         a.b.c = 11;
  • 2.         printf("%d\n",a.b.c);
  • 3.         a.sb.c = 22;
  • 4.         printf("%d\n",a.sb.c);
  • 5. 结果无误。

但是如果嵌套的结构体B是在A内部才声明的,并且没定义一个对应的对象实体b,这个结构体B的大小还是不算进结构体A中。

结构体与函数
关于传参,首先:
  • 1. void func(int);
  • 2. func(a.b.c);

把结构体中的int成员变量当做和普通int变量一样的东西来使用,是不用脑子就想到的一种方法。

另外两种就是传递副本和指针了 :
  • 1. //struct A定义同上
  • 2. //设立了两个函数,分别传递struct A结构体和其指针。
  • 3. void func1(struct A a){
  • 4.         printf("%d\n",a.b.c);
  • 5. }
  • 6. void func2(struct A* a){
  • 7.         printf("%d\n",a->b.c);
  • 8. }
  • 9. main(){
  • 10.         a.b.c = 112;
  • 11.         struct A * pa;
  • 12.         pa = &a;
  • 13.         func1(a);
  • 14.         func2(&a);
  • 15.         func2(pa);
  • 16. }

占用内存空间
struct结构体,在结构体定义的时候不能申请内存空间,不过如果是结构体变量,声明的时候就可以分配——两者关系就像C++的类与对象,对象才分配内存(不过严格讲,作为代码段,结构体定义部分“.text”真的就不占空间了么?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话题)。

结构体的大小通常(只是通常)是结构体所含变量大小的总和,下面打印输出上述结构体的size:
  • 1.         printf("size of struct man:%d\n",sizeof(struct man));
  • 2.         printf("size:%d\n",sizeof(Huqinwei));
  • 3. 结果毫无悬念,都是28:分别是char数组20,int变量4,浮点变量4.

下边说说不通常的情况
对于结构体中比较小的成员,可能会被强行对齐,造成空间的空置,这和读取内存的机制有关,为了效率。通常32位机按4字节对齐,小于的都当4字节,有连续小于4字节的,可以不着急对齐,等到凑够了整,加上下一个元素超出一个对齐位置,才开始调整,比如3+2或者1+4,后者都需要另起(下边的结构体大小是8bytes),相关例子就多了,不赘述。
  • 1. struct s
  • 2. {
  • 3. char a;
  • 4. short b;
  • 5. int c;
  • 6. }

相应的,64位机按8字节对齐。不过对齐不是绝对的,用#pragma pack()可以修改对齐,如果改成1,结构体大小就是实实在在的成员变量大小的总和了。

和C++的类不一样,结构体不可以给结构体内部变量初始化,。
如下,为错误示范:
  • 1. #include
  • 2. //直接带变量名Huqinwei
  • 3. struct stuff{
  • 4. //      char job[20] = "Programmer";
  • 5. //      char job[];
  • 6. //      int age = 27;
  • 7. //      float height = 185;
  • 8. }Huqinwei;

PS:结构体的声明也要注意位置的,作用域不一样。

C++的结构体变量的声明定义和C有略微不同,说白了就是更“面向对象”风格化,要求更低。
本文转自网络
深圳市菲利盟电子技术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