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哪个大神知道图片这PL2303的原理图实现什么功能,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好急啊,大神在哪?膜拜大神

网友:
USB转串口

网友:
能不能详细点,我知道它是usb转串口

网友:
还有什么功能,就USB转TTL,就一个芯片,要想了解其具体的功能,去多啃啃datasheet呢

网友:
很典型的USB转串口芯片呀

网友:
楼主想了解每一个阻容元件的功能吗?
电容基本上是退耦,电阻除了串到usb数据线上的那两个,其它的基本上是上拉电阻。晶振是心脏,没有了心跳就over了。

网友:
首先你需要在电脑端安装PL2303驱动,当板子与电脑USB连接后就会产生一个COM口,你就可以打开串口助手之类的软件和下面的单片机之类的通过串口通信了。   你可以看成单片机、ARM之类的芯片串口直接和电脑相连 进行通信。

网友:
PL2303貌似没有CH340可靠。

网友:
就是个USB转串口TTL电平的

网友:
看完数据手册就都明白了。
楼上各位功能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这东西去弄懂原理并不划算,所以这时候知其然就可以了 不用去知其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