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图中QV6、 QV4、 QV3三个三极管各自发射极、集电极、基极的电压和电流

楼主:
如图,请问图中VBAT为3V,  当MOTOR_B加高电平时,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angzi2017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谢谢大家。最好能附一张详细计算过程的手写计算过程照片。谢谢。

网友:
如图,请问图中VBAT为3V,  当MOTOR_B加高电平时,请分析一下QV6、 QV4、  QV3三个三极管各自发射极、集电极、基极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如图,请问图中VBAT为3V,  当MOTOR_B加高电平时,请分析一下QV6、 QV4、  QV3三个三极管各自发射极、集电极、基极的电压和电流。最好能附一张详细计算过程的手写计算过程照片。谢谢。

网友:
“最好能附一张详细计算过程的手写计算过程照片。”
这是要做什么?连抄一遍也嫌费事?

网友:
其实此题很简单。
只要注意到MOTOR_B为高电平(未给出数值,通常认为就是能够使三支管子饱和的电平)时,QV6、QV3和QV4三支管子均进入深饱和即可。

网友A:
感觉这种电路不太好,上下管较容易直通。

网友B:
即便假定了晶体管进入深度饱和这个电路还是没法计算,因为不知道电机的参数就没办法估计哪个0.5欧电阻上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便假定了晶体管进入深度饱和这个电路还是没法计算,因为不知道电机的参数就没办法估计哪个0.5欧电阻上的 ...

电机电阻是1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电路不太好,上下管较容易直通。

电机电阻是13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此题很简单。
只要注意到MOTOR_B为高电平(未给出数值,通常认为就是能够使三支管子饱和的电平)时,QV6 ...

MOTOR_B高电平时为3V

网友D:
我再补充的完整一些:    请问图中 电机的电阻为13欧姆,   VBAT为3V,  当MOTOR_B加高电平时(3V),请分析一下QV6、 QV4、  QV3三个三极管各自发射极、集电极、基极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再补充的完整一些:    请问图中 电机的电阻为13欧姆,   VBAT为3V,  当MOTOR_B加高电平时(3V),请分析一 ...

MOTOR_B高电平,则MOTOR_A必须为低电平(否则QV2~QV5会烧毁)。那么QV2和QV5关断,QV4和QV3饱和。把关断的三极管擦除不看,假定饱和三极管C、E之间电压降0.2V(估计值),即可求出QV4和QV3集电极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OTOR_B高电平,则MOTOR_A必须为低电平(否则QV2~QV5会烧毁)。那么QV2和QV5关断,QV4和QV3饱和。把关断的 ...

你说的很对,MOTOR_A为高时,MOTOR_B为低电平,  MOTOR_B为高时 MOTOR_A为低电平,这样是为了实现电机的正反转。

请问,当MOTOR_B为高电平 MOTOR_A为低电平时,首先 QV6导通,而后QV3导通,QV4也导通,
         而MOTOR_A接低电平,此时QV1/QV2/QV3都是截止的
         请算一下 (1)QV6 QV4 QV3 三集各自的电压,(2)这三个三极管 三管上各自的电流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很对,MOTOR_A为高时,MOTOR_B为低电平,  MOTOR_B为高时 MOTOR_A为低电平,这样是为了实现电机的 ...

我在12楼说:“把关断的三极管擦除不看”。
擦除后就是上图。
这还计算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在12楼说:“把关断的三极管擦除不看”。
擦除后就是上图。
这还计算不出来?

非常感谢。你发的这图,其实,我早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计算各点的值,所以才到这儿来请教。谢谢。可否帮忙计算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常感谢。你发的这图,其实,我早知道,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计算各点的值,所以才到这儿来请教。谢谢。可 ...

“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计算各点的值”

我猜想你是发现实际测量值与计算值不符,实际测量值小于计算值,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计算各点的值”

我猜想你是发现实际测量值与计算值不符,实际测量值小于计算值, ...

不是的,我不会算。

网友:
非常感谢 可否讲解一下三个三极管各极的电压 电流不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我不会算。

查8050和8550的datasheet,有以下参数和曲线

这是8050的参数和曲线,8550除电流电压方向外与此完全相同。
表格中参数与曲线稍有不同。表格中列出的是最大值(0.5V),曲线中给出的是典型值。为保险起见,暂定8050和8550饱和压降为0.2V,同时假定电机不转动
那么由14楼图,电源电压(3V)减去两管饱和压降(0.4V)为2.6V。除以总电阻(电机13Ω+取样电阻0.5Ω),即得到通过电机的电流。由此电流可以计算QV3和QV4两管各极电压。至于QV6,发射极与QV3基极联接,QV6基极比其发射极高0.65~0.7V,QV4基极比其发射极低0.65V~0.7V,再计算100Ω电阻上压降,可得QV6集电极电压。注意:QV6多数情况已经进入饱和,其集电极比发射极高0.2V,此时计算100欧电阻两端电压会得到不合理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