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帮帮忙!

楼主:
OMAPL138 DSP, 如果运行裸机程序,没有DDR芯片,从NandFlash下载到DSP芯片内部,DSP能运行吗?该方案可行吗?

网友:
1.确保有足够的空间;2.bootrom要支持或者支持你的启动文件支持。注意nand特性,只能按照page读取,不能按照byte或者word

网友:
内存必须够大,满足程序的需要才行。

网友:
OMAPL138的DSP的CACHE配置如下:
32KB of L1P Program RAM/Cache
– 32KB of L1D Data RAM/Cache
– 256KB of L2 Unified Mapped RAM/Cache

另外它的ARM系统的内存配置:
ARM
16KB I-Cache
16KB D-Cache
8KB RAM (Vector Table)
64KB ROM
ADDITIONAL SHARED MEMORY 128KB RAM

也是比较小的. 除了正常的CACHE外,应该说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