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630FTHR设计笔记(11):血氧传感器MAX30102采集人体血氧浓度和心率(C语言版...

楼主:
max30102的原理我就不解释了,现在网上能够下载或者共享的MAX30102程序源代码,全部是基于mbed的,编程语言为C++类型如果使用KEIL或者IAR调试这些基于mbed导出后的程序,非常不方便,也不能很好的将MAX30102驱动程序应用到基于C语言的51单片机、STM32单片机,甚至用IAR和KEIL等C语言开发的平台,不能很好将MAX30102与自己的程序进行结合,现在,福利来了,给你共享一下,基于KEIL C语言的MAX30102驱动,以及采集人体血氧浓度和心率的测试程序(1)首先来看,网络上共享的基于mbed的C++类型的max30102驱动程序,第一个algorithm.cpp为血氧和心率的计算算法,可以直接调用过了,无需做任何改变,只需将文件改为algorithm.c即可。

第二个main.cpp文件改成一下代码

/**
* @file    main.c
* @brief   低功耗设计,程序实现舒眠科技智眠传感带信号采集和呼吸,心跳提取功能,实现和上位设备的通信功能
*/
//作者:Justice
//版本:V1.0.0
//日期:2017-05-25
//工具:Keil MDK 5.23
//修改日期:2017-06-28
//修改内容:不修改底层源代码,把需要改的函数放在相应的自定义文件中
//修改日期:2017-06-29
//修改内容:增加了BootLoader程序,支持IAP升级
/***** Includes *****/

#include "Com.h"

#define REPORTING_PERIOD_MS 1000
const uint8_t Test_Buff[10]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

uint32_t aun_ir_buffer[500]; //IR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ir_buffer_length;    //data length
uint32_t aun_red_buffer[500];    //Red LED sensor data
int32_t n_sp02; //SPO2 value
int8_t ch_spo2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SP02 calculation is valid
int32_t n_heart_rate;   //heart rate value
int8_t  ch_hr_valid;    //indicator to show if the heart rate calculation is valid
uint8_t uch_dummy;
#define MAX_BRIGHTNESS 255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n_min, un_max, un_prev_data;  //variables to calculate the on-board LED brightness that reflects the heartbeats
        int i;
        int32_t n_brightness;
        float f_temp;
        USART2_Configuration(115200);
        I2CM_Init(MAX14690_I2CM, &max14690_sys_cfg, I2CM_SPEED_100KHZ);
        I2CM_Init(MXC_I2CM1, &max30102_sys_cfg, I2CM_SPEED_100KHZ);
        //Device_Hardware_Init();
        maxim_max30102_reset(); //resets the MAX30102

            //read and clear status register
                maxim_max30102_read_reg(0,&uch_dummy);
                maxim_max30102_init();  //initializes the MAX30102
                n_brightness=0;
    un_min=0x3FFFF;
    un_max=0;

    n_ir_buffer_length=500; //buffer length of 100 stores 5 seconds of samples running at 100sps

    //read the first 500 samples, and determine the signal range
    for(i=0;i<n_ir_buffer_length;i++)
    {
        //while(INT.read()==1);   //wait until the interrupt pin asserts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  //read from MAX30102 FIFO

        if(un_min>aun_red_buffer[i])[/i]
[i]            un_min=aun_red_buffer;    //update signal min[/i]
[i]        if(un_max<aun_red_buffer)[/i]
[i]            un_max=aun_red_buffer;    //update signal max[/i]
[i]        printf("red=");[/i]
[i]        printf("%i", aun_red_buffer);[/i]
[i]        printf(", ir=");[/i]
[i]        printf("%i\n\r", aun_ir_buffer);[/i]
[i]    }[/i]
[i]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i]    //calculate heart rate and SpO2 after first 500 samples (first 5 seconds of samples)[/i]
[i]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i]

[i]    //Continuously taking samples from MAX30102.  Heart rate and SpO2 are calculated every 1 second[/i]
[i]    while(1)[/i]
[i]    {[/i]
[i]        i=0;[/i]
[i]        un_min=0x3FFFF;//???[/i]
[i]        un_max=0;[/i]

[i]        //dumping the first 100 sets of samples in the memory and shift the last 400 sets of samples to the top[/i]
[i]        for(i=100;i<500;i++)[/i]
[i]        {[/i]
[i]            aun_red_buffer[i-100]=aun_red_buffer;[/i]
[i]            aun_ir_buffer[i-100]=aun_ir_buffer;[/i]

[i]            //update the signal min and max[/i]
[i]            if(un_min>aun_red_buffer)[/i]
[i]            un_min=aun_red_buffer;[/i]
[i]            if(un_max<aun_red_buffer)[/i]
[i]            un_max=aun_red_buffer;[/i]
[i]        }[/i]

[i]        //take 100 sets of samples before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i]
[i]        for(i=400;i<500;i++)[/i]
[i]        {[/i]
[i]            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1];[/i]
[i]           // while(INT.read()==1);[/i]
[i]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aun_red_buffer+i), (aun_ir_buffer+i));[/i]

[i]            if(aun_red_buffer>un_prev_data)//just to determine the brightness of LED according to the deviation of adjacent two AD data[/i]
[i]            {[/i]
[i]                f_temp=aun_red_buffer-un_prev_data;[/i]
[i]                f_temp/=(un_max-un_min);[/i]
[i]                f_temp*=MAX_BRIGHTNESS;[/i]
[i]                n_brightness-=(int)f_temp;[/i]
[i]                if(n_brightness<0)[/i]
[i]                    n_brightness=0;[/i]
[i]            }[/i]
[i]            else[/i]
[i]            {[/i]
[i]                f_temp=un_prev_data-aun_red_buffer;[/i]
[i]                f_temp/=(un_max-un_min);[/i]
[i]                f_temp*=MAX_BRIGHTNESS;[/i]
[i]                n_brightness+=(int)f_temp;[/i]
[i]                if(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i]
[i]                    n_brightness=MAX_BRIGHTNESS;[/i]
[i]            }[/i]

[i]            //led.write(1-(float)n_brightness/256);//pwm control led brightness[/i]

[i]            //send samples and calculation result to terminal program through UART[/i]
[i]            printf("red=");[/i]
[i]            printf("%i", aun_red_buffer);[/i]
[i]            printf(", ir=");[/i]
[i]            printf("%i", aun_ir_buffer);[/i]
[i]            printf(", HR=%i, ", n_heart_rate); [/i]
[i]            printf("HRvalid=%i, ", ch_hr_valid);[/i]
[i]            printf("SpO2=%i, ", n_sp02);[/i]
[i]            printf("SPO2Valid=%i\n\r", ch_spo2_valid);[/i]
[i]        }[/i]
[i]        maxim_heart_rate_and_oxygen_saturation(aun_ir_buffer, n_ir_buffer_length, aun_red_buffer, &n_sp02, &ch_spo2_valid, &n_heart_rate, &ch_hr_valid); [/i]
[i]    }[/i]

[i]}[/i]
[i]

第三个文件max30102.cpp是重点,先给出max30102.cpp的源代码:
/** \file max30102.cpp ******************************************************[/i]
[i]*[/i]
[i]* Project: MAXREFDES117#[/i]
[i]* Filename: max30102.cpp[/i]
[i]* Description: This module is an embedded controller driver for the MAX30102[/i]
[i]*[/i]
[i]*[/i]
[i]* --------------------------------------------------------------------[/i]
[i]*[/i]
[i]* This code follows the following naming conventions:[/i]
[i]*[/i]
[i]* char              ch_pmod_value[/i]
[i]* char (array)      s_pmod_s_string[16][/i]
[i]* float             f_pmod_value[/i]
[i]* int32_t           n_pmod_value[/i]
[i]* int32_t (array)   an_pmod_value[16][/i]
[i]* int16_t           w_pmod_value[/i]
[i]* int16_t (array)   aw_pmod_value[16][/i]
[i]* uint16_t          uw_pmod_value[/i]
[i]* uint16_t (array)  auw_pmod_value[16][/i]
[i]* uint8_t           uch_pmod_value[/i]
[i]* uint8_t (array)   auch_pmod_buffer[16][/i]
[i]* uint32_t          un_pmod_value[/i]
[i]* int32_t *         pn_pmod_value[/i]
[i]*[/i]
[i]* ------------------------------------------------------------------------- */[/i]
[i]/*******************************************************************************[/i]
[i]* Copyright (C) 2016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i]
[i]*[/i]
[i]*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i]
[i]*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i]
[i]*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i]
[i]*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i]
[i]*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i]
[i]*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i]
[i]*[/i]
[i]*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i]
[i]*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i]
[i]*[/i]
[i]*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i]
[i]*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i]
[i]*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i]
[i]* IN NO EVENT SHALL MAXIM INTEGRATED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i]
[i]*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i]
[i]*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i]
[i]*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i]
[i]*[/i]
[i]*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Maxim Integrated[/i]
[i]* Products, Inc. shall not be used except as stated in the Maxim Integrated[/i]
[i]* Products, Inc. Branding Policy.[/i]
[i]*[/i]
[i]* The mere transfer of this software does not imply any licenses[/i]
[i]* of trade secrets, proprietary technology, copyrights, patents,[/i]
[i]* trademarks, maskwork rights, or any other form of intellectual[/i]
[i]* property whatsoever.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retains all[/i]
[i]* ownership rights.[/i]
[i]*******************************************************************************[/i]
[i]*/[/i]
[i]#include "mbed.h"[/i]
[i]#include "MAX30102.h"[/i]

[i]I2C i2c(P3_4, P3_5);[/i]

[i]bool maxim_max30102_write_reg(uint8_t uch_addr, uint8_t uch_data)[/i]
[i]/**[/i]
[i]* \brief        Write a value to a MAX30102 register[/i]
[i]* \par          Details[/i]
[i]*               This function writes a value to a MAX30102 register[/i]
[i]*[/i]
[i]* \param[in]    uch_addr    - register address[/i]
[i]* \param[in]    uch_data    - register data[/i]
[i]*[/i]
[i]* \retval       true on success[/i]
[i]*/[/i]
[i]{[/i]
[i]  char ach_i2c_data[2];[/i]
[i]  ach_i2c_data[0]=uch_addr;[/i]
[i]  ach_i2c_data[1]=uch_data;[/i]

[i]  if(i2c.write(I2C_WRITE_ADDR, ach_i2c_data, 2, false)==0)[/i]
[i]    return true;[/i]
[i]  else[/i]
[i]    return false;[/i]
[i]}[/i]

[i]bool maxim_max30102_read_reg(uint8_t uch_addr, uint8_t *puch_data)[/i]
[i]/**[/i]
[i]* \brief        Read a MAX30102 register[/i]
[i]* \par          Details[/i]
[i]*               This function reads a MAX30102 register[/i]
[i]*[/i]
[i]* \param[in]    uch_addr    - register address[/i]
[i]* \param[out]   puch_data    - pointer that stores the register data[/i]
[i]*[/i]
[i]* \retval       true on success[/i]
[i]*/[/i]
[i]{[/i]
[i]  char ch_i2c_data;[/i]
[i]  ch_i2c_data=uch_addr;[/i]
[i]  if(i2c.write(I2C_WRITE_ADDR, &ch_i2c_data, 1, true)!=0)[/i]
[i]    return false;[/i]
[i]  if(i2c.read(I2C_READ_ADDR, &ch_i2c_data, 1, false)==0)[/i]
[i]  {[/i]
[i]    *puch_data=(uint8_t) ch_i2c_data;[/i]
[i]    return true;[/i]
[i]  }[/i]
[i]  else[/i]
[i]    return false;[/i]
[i]}[/i]

[i]bool maxim_max30102_init()[/i]
[i]/**[/i]
[i]* \brief        Initialize the MAX30102[/i]
[i]* \par          Details[/i]
[i]*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MAX30102[/i]
[i]*[/i]
[i]* \param        None[/i]
[i]*[/i]
[i]* \retval       true on success[/i]
[i]*/[/i]
[i]{[/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INTR_ENABLE_1,0xc0)) // INTR setting[/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INTR_ENABLE_2,0x00))[/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WR_PTR,0x00))  //FIFO_WR_PTR[4:0][/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OVF_COUNTER,0x00))  //OVF_COUNTER[4:0][/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RD_PTR,0x00))  //FIFO_RD_PTR[4:0][/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CONFIG,0x0f))  //sample avg = 1, fifo rollover=false, fifo almost full = 17[/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MODE_CONFIG,0x03))   //0x02 for Red only, 0x03 for SpO2 mode 0x07 multimode LED[/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SPO2_CONFIG,0x27))  // SPO2_ADC range = 4096nA, SPO2 sample rate (100 Hz), LED pulseWidth (400uS)[/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LED1_PA,0x24))   //Choose value for ~ 7mA for LED1[/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LED2_PA,0x24))   // Choose value for ~ 7mA for LED2[/i]
[i]    return false;[/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PILOT_PA,0x7f))   // Choose value for ~ 25mA for Pilot LED[/i]
[i]    return false;[/i]
[i]  return true;  [/i]
[i]}[/i]

[i]bool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uint32_t *pun_red_led, uint32_t *pun_ir_led)[/i]
[i]/**[/i]
[i]* \brief        Read a set of samples from the MAX30102 FIFO register[/i]
[i]* \par          Details[/i]
[i]*               This function reads a set of samples from the MAX30102 FIFO register[/i]
[i]*[/i]
[i]* \param[out]   *pun_red_led   - pointer that stores the red LED reading data[/i]
[i]* \param[out]   *pun_ir_led    - pointer that stores the IR LED reading data[/i]
[i]*[/i]
[i]* \retval       true on success[/i]
[i]*/[/i]
[i]{[/i]
[i]  uint32_t un_temp;[/i]
[i]  unsigned char uch_temp;[/i]
[i]  *pun_red_led=0;[/i]
[i]  *pun_ir_led=0;[/i]
[i]  char ach_i2c_data[6];[/i]

[i]  //read and clear status register[/i]
[i]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1, &uch_temp);[/i]
[i]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2, &uch_temp);[/i]

[i]  ach_i2c_data[0]=REG_FIFO_DATA;[/i]
[i]  if(i2c.write(I2C_WRITE_ADDR, ach_i2c_data, 1, true)!=0)[/i]
[i]    return false;[/i]
[i]  if(i2c.read(I2C_READ_ADDR, ach_i2c_data, 6, false)!=0)[/i]
[i]  {[/i]
[i]    return false;[/i]
[i]  }[/i]
[i]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0];[/i]
[i]  un_temp<<=16;[/i]
[i]  *pun_red_led+=un_temp;[/i]
[i]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1];[/i]
[i]  un_temp<<=8;[/i]
[i]  *pun_red_led+=un_temp;[/i]
[i]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2];[/i]
[i]  *pun_red_led+=un_temp;[/i]

[i]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3];[/i]
[i]  un_temp<<=16;[/i]
[i]  *pun_ir_led+=un_temp;[/i]
[i]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4];[/i]
[i]  un_temp<<=8;[/i]
[i]  *pun_ir_led+=un_temp;[/i]
[i]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5];[/i]
[i]  *pun_ir_led+=un_temp;[/i]
[i]  *pun_red_led&=0x03FFFF;  //Mask MSB [23:18][/i]
[i]  *pun_ir_led&=0x03FFFF;  //Mask MSB [23:18][/i]

[i]  return true;[/i]
[i]}[/i]

[i]bool maxim_max30102_reset()[/i]
[i]/**[/i]
[i]* \brief        Reset the MAX30102[/i]
[i]* \par          Details[/i]
[i]*               This function resets the MAX30102[/i]
[i]*[/i]
[i]* \param        None[/i]
[i]*[/i]
[i]* \retval       true on success[/i]
[i]*/[/i]
[i]{[/i]
[i]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MODE_CONFIG,0x40))[/i]
[i]        return false;[/i]
[i]    else[/i]
[i]        return true;    [/i]
[i]}[/i]
[i]

移植改编后的程序为:
/***********************************************
@from Justice_Gao
***********************************************/

#include "Com.h"

/** \file max30102.cpp ******************************************************
*
* Project: MAXREFDES117#
* Filename: max30102.cpp
* Description: This module is an embedded controller driver for the MAX30102
*
*
* --------------------------------------------------------------------
*
* This code follows the following naming conventions:
*
* char              ch_pmod_value
* char (array)      s_pmod_s_string[16]
* float             f_pmod_value
* int32_t           n_pmod_value
* int32_t (array)   an_pmod_value[16]
* int16_t           w_pmod_value
* int16_t (array)   aw_pmod_value[16]
* uint16_t          uw_pmod_value
* uint16_t (array)  auw_pmod_value[16]
* uint8_t           uch_pmod_value
* uint8_t (array)   auch_pmod_buffer[16]
* uint32_t          un_pmod_value
* int32_t *         pn_pmod_value
*
* ------------------------------------------------------------------------- */
/*******************************************************************************
* Copyright (C) 2016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 Permission is hereby granted, free of charge, to any person obtaining a
* copy of this software and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files (the "Software"),
* to deal in the Software without restriction,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 the rights to use, copy, modify, merge, publish, distribute, sublicense,
* and/or sell copies of the Software, and to permit persons to whom the
* Software is furnished to do so, subject to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and this permission notice shall be included
* in all copies or substantial portions of the Software.
*
* THE SOFTWARE IS PROVIDED "AS IS", WITHOUT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 OR IMPLIE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WARRANTIES OF
* M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ND NONINFRINGEMENT.
* IN NO EVENT SHALL MAXIM INTEGRATED BE LIABLE FOR ANY CLAIM, DAMAGES
* OR OTHER LIABILITY, WHETHER IN AN ACTION OF CONTRACT, TORT OR OTHERWISE,
* ARISING FROM,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OFTWARE OR THE USE OR
* OTHER DEALINGS IN THE SOFTWARE.
*
* Except as contained in this notice, the name of Maxim Integrated
* Products, Inc. shall not be used except as stated in the Maxim Integrated
* Products, Inc. Branding Policy.
*
* The mere transfer of this software does not imply any licenses
* of trade secrets, proprietary technology, copyrights, patents,
* trademarks, maskwork rights, or any other form of intellectual
* property whatsoever.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 retains all
* ownership rights.
*******************************************************************************
*/
#include "MAX30100.h"
#include "i2cm.h"
#define MBED_ASSERT(expr) ((void)0)
// write - Master Transmitter Mode
void lock()
{
}
void unlock()
{
}
int I2C_write(int address, const char* data, int length, uint8_t repeated)
{
    lock();
   // aquire();

    int stop = (repeated) ? 0 : 1;
    int written = i2c_write(MXC_I2CM1, address, data, length, stop);

    unlock();
    return length != written;
}
// read - Master Reciever Mode
int I2C_read(int address, char* data, int length, uint8_t repeated) {
    lock();
   // aquire();

    int stop = (repeated) ? 0 : 1;
    int read = i2c_read(MXC_I2CM1, address, data, length, stop);

    unlock();
    return length != read;
}
//******************************************************************************
int i2c_read(mxc_i2cm_regs_t *i2cm, int address, char *data, int length, int stop)
{
    MBED_ASSERT(stop != 0);
    return I2CM_Read(i2cm, address >> 1, NULL, 0, (uint8_t *)data, length);
}
//******************************************************************************
int i2c_write(mxc_i2cm_regs_t *i2cm, int address, const char *data, int length, int stop)
{
    mxc_i2cm_fifo_regs_t *fifo = MXC_I2CM1_FIFO;

    if (stop) {
        return I2CM_Write(i2cm, address >> 1, NULL, 0, (uint8_t *)data, length);
    }

    i2cm->inten = 0;
    i2cm->intfl = i2cm->intfl;
    if (I2CM_Tx(i2cm, fifo, address >> 1, (uint8_t *)data, length, 0) == E_NO_ERROR) {
        return length;
    } else {
        return -1;
    }
}
//I2C i2c(I2C_SDA, I2C_SCL);//SDA-PB9,SCL-PB8

uint8_t maxim_max30102_write_reg(uint8_t uch_addr, uint8_t uch_data)
/**
* \brief        Write a value to a MAX30102 register
* \par          Details
*               This function writes a value to a MAX30102 register
*
* \param[in]    uch_addr    - register address
* \param[in]    uch_data    - register data
*
* \retval       true on success
*/
{
  char ach_i2c_data[2];
  ach_i2c_data[0]=uch_addr;
  ach_i2c_data[1]=uch_data;

  if(I2C_write(I2C_WRITE_ADDR, ach_i2c_data, 2, 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uint8_t maxim_max30102_read_reg(uint8_t uch_addr, uint8_t *puch_data)
/**
* \brief        Read a MAX30102 register
* \par          Details
*               This function reads a MAX30102 register
*
* \param[in]    uch_addr    - register address
* \param[out]   puch_data    - pointer that stores the register data
*
* \retval       true on success
*/
{
  char ch_i2c_data;
  ch_i2c_data=uch_addr;
  if(I2C_write(I2C_WRITE_ADDR, &ch_i2c_data, 1, 1)!=0)
    return 0;
  if(I2C_read(I2C_READ_ADDR, &ch_i2c_data, 1, 0)==0)
  {
    *puch_data=(uint8_t) ch_i2c_data;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uint8_t maxim_max30102_init()
/**
* \brief        Initialize the MAX30102
* \par          Details
*               This function initializes the MAX30102
*
* \param        None
*
* \retval       true on success
*/
{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INTR_ENABLE_1,0xc0)) // INTR setting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INTR_ENABLE_2,0x00))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WR_PTR,0x00))  //FIFO_WR_PTR[4:0]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OVF_COUNTER,0x00))  //OVF_COUNTER[4:0]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RD_PTR,0x00))  //FIFO_RD_PTR[4:0]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FIFO_CONFIG,0x0f))  //sample avg = 1, fifo rollover=false, fifo almost full = 17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MODE_CONFIG,0x03))   //0x02 for Red only, 0x03 for SpO2 mode 0x07 multimode LED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SPO2_CONFIG,0x27))  // SPO2_ADC range = 4096nA, SPO2 sample rate (100 Hz), LED pulseWidth (400uS)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LED1_PA,0x24))   //Choose value for ~ 7mA for LED1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LED2_PA,0x24))   // Choose value for ~ 7mA for LED2
    return 0;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PILOT_PA,0x7f))   // Choose value for ~ 25mA for Pilot LED
    return 0;
  return 1;
}

uint8_t maxim_max30102_read_fifo(uint32_t *pun_red_led, uint32_t *pun_ir_led)
/**
* \brief        Read a set of samples from the MAX30102 FIFO register
* \par          Details
*               This function reads a set of samples from the MAX30102 FIFO register
*
* \param[out]   *pun_red_led   - pointer that stores the red LED reading data
* \param[out]   *pun_ir_led    - pointer that stores the IR LED reading data
*
* \retval       true on success
*/
{
  uint32_t un_temp;
  unsigned char uch_temp;
  *pun_red_led=0;
  *pun_ir_led=0;
  char ach_i2c_data[6];

  //read and clear status register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1, &uch_temp);
  maxim_max30102_read_reg(REG_INTR_STATUS_2, &uch_temp);

  ach_i2c_data[0]=REG_FIFO_DATA;
  if(I2C_write(I2C_WRITE_ADDR, ach_i2c_data, 1, 1)!=0)
    return 0;
  if(I2C_read(I2C_READ_ADDR, ach_i2c_data, 6, 0)!=0)
  {
    return 0;
  }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0];
  un_temp<<=16;
  *pun_red_led+=un_temp;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1];
  un_temp<<=8;
  *pun_red_led+=un_temp;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2];
  *pun_red_led+=un_temp;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3];
  un_temp<<=16;
  *pun_ir_led+=un_temp;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4];
  un_temp<<=8;
  *pun_ir_led+=un_temp;
  un_temp=(unsigned char) ach_i2c_data[5];
  *pun_ir_led+=un_temp;
  *pun_red_led&=0x03FFFF;  //Mask MSB [23:18]
  *pun_ir_led&=0x03FFFF;  //Mask MSB [23:18]

  return 1;
}

uint8_t maxim_max30102_reset()
/**
* \brief        Reset the MAX30102
* \par          Details
*               This function resets the MAX30102
*
* \param        None
*
* \retval       true on success
*/
{
    if(!maxim_max30102_write_reg(REG_MODE_CONFIG,0x40))
        return 0;
    else
        return 1;
}

移植过程中,其实难点在于将i2c.write函数和i2c.read函数转换为代码中的I2C_write(int address, const char* data, int length, uint8_t repeated) I2C_read(int address, char* data, int length, uint8_t repeated),因为被移植的代码中的读写函数是调用mbed平台的API,凭借我的聪明才智,我改写处出lock(),unlock(),I2C_write,I2C_read,i2c_read,i2c_write等关键函数,解决了这几个函数,程序就可以运行了

第4个文件是max14690的驱动文件,可以借鉴我的另外一篇帖子MAX32630FTHR设计笔记(1):流水灯(GPIO输出配置)及I2C驱动MAX14690,也是基于C语言编写的,需要注意的是,我分享的所有帖子都是用KEIL C语言编写的

最后给出测试图片吧,视频就不拍了

第一图为max30102模块测到的心率为64,血氧浓度为96,第二图为专业标准设备测得的心率为64,血氧浓度为97,可以说非常准确。

网友A:
楼主,能发一份工程吗,邮箱:3139927868@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发一份工程吗,邮箱:3139927868@qq.com,万分感谢

发你,这可是呕心沥血的作品,你先发给ipad过来吧 哈哈

网友A:
楼主  帮忙看看  输出不是很稳定,是啥原因,谢谢了  Ipad已备好哈

stm32 max30102心率传感器.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帮忙看看  输出不是很稳定,是啥原因,谢谢了  Ipad已备好哈

先寄过来 哈哈

网友:
楼主的ipad拿到了吗,程序可以开源了

网友:
楼主  能麻烦发一份心率和血氧计算算法吗   不知道我现在手里的算法对不对  谢谢楼主了

补充内容 (2018-4-2 12:35):
楼主我用的是和你一样的测量算法,现在测量结果出来饱和度是正确的,但是心率结果一会维持一个数值,过一会又发生变化,请问你的也是这种情况吗?还是一直稳定在一个数值?

补充内容 (2018-4-2 12:35):
楼主我用的是和你一样的测量算法,现在测量结果出来饱和度是正确的,但是心率结果一会维持一个数值,过一会又发生变化,请问你的也是这种情况吗?还是一直稳定在一个数值?

网友:
楼主,可以给我一份文件么,最近电设做这个题目,一直没有头绪
1083557165@qq.com

网友:
楼主我的q2649558793,可以加上交流一下吗!

网友B:
请问Com.h文件在哪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Com.h文件在哪找的?

自己编写的

网友:
大佬,能发一份工程吗,邮箱:1536760015@qq.com,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跪求一份工程,毕设因为这个模块卡了很久,万分感谢!!!
邮箱:978460447@qq.com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下工程文件吗?邮箱1197421427@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帮忙看看  输出不是很稳定,是啥原因,谢谢了  Ipad已备好哈

你好,请问你对这个压缩包里的代码进行了改动吗?我从串口输出的数据是乱码

网友:
楼主,跪求一份工程,万分感谢!!!
邮箱:2366299515@qq.com

网友:
楼主  能否加个qq:1148543046  想请教

网友:
我用nrf53832能接收到MAX30102心率血氧数据后就没搞了,不知楼主研究到什么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