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数据拷贝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段代码,使用瑞萨C019单片机,想要从内存中拷贝一些数据,使用 memcpy(testbuf,(unsigned char *)0xFEF00,64); 结果执行该代码后单片机就复位了,求解!

网友A:
memcpy很简单,自己实现这个函数就行了,实在要找问题就看汇编单步调试。    我猜测是内存访问异常,你访问到了没有内存的地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很简单,自己实现这个函数就行了,实在要找问题就看汇编单步调试。    我猜测是内存访问异常,你 ...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很简单,自己实现这个函数就行了,实在要找问题就看汇编单步调试。    我猜测是内存访问异常,你 ...

哦,这个地址是好着的,现在测试是有时可以正常访问,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复位

网友B:
testbuf数组有没有64个大小? 反正要确保你访问的地址真实存在,而且拷贝进去的地方可以存储。否则就地址出界了就麻烦了。
要不就不是这地方引起的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stbuf数组有没有64个大小? 反正要确保你访问的地址真实存在,而且拷贝进去的地方可以存储。否则就地址出 ...

unsigned char testbuf[100];  地址越界做了检查没发现问题,而且仿真可以看到实际地址中数据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