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中的LVDS引脚接口

楼主:
请问各位大佬,FPGA中的管脚是都可以设置为LVDS接口,还是只有部分管脚可以?

网友A:
部分 具体看管脚分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 具体看管脚分布

怎么看呢?如何才能确定具体哪些管脚可以设置为LDVS

网友:
altera 差分时钟输入,直接_p接入,设置为lvds 与 调用mega核中的buf来实现是否有差别?

网友:
详见相关芯片的Datasheet都有的........

网友B:
芯片资料里面有管脚分配,哪些是差分信号引脚,都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资料里面有管脚分配,哪些是差分信号引脚,都很清楚

好的,谢谢啊

网友:
LVDS都是一对一对的,看看管脚分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