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c2530的串口接收脉搏传感器的信号数据,该怎么利用IAR编程,脉搏传感器是YK11...

楼主:
利用cc2530的串口接收脉搏传感器的信号数据,该怎么利用IAR编程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66283959\QQ\WinTemp\RichOle\87MF_CKX1@HP45696EV)WC8.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666283959\QQ\WinTemp\RichOle\87MF_CKX1@HP45696EV)WC8.png,脉搏传感器是YK11303P超低功耗心率传感器,数字信号输出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就是普通的串口嘛。把硬件搭好了。运行一下。看看收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编程的话,你得有一个单片机接收他的信号啊。根据硬件情况,找个合适型号,写个串口接收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普通的串口嘛。把硬件搭好了。运行一下。看看收到的数据是什么样的。编程的话,你得有一个单片机接收 ...

大神,这个在IAR里读取的数值是十六进制的,但是想要转换成十进制,不成功,有没有什么好用的程序,求教
void main(void)
{   int i,t,n;
    unsigned char len = 0;
    unsigned char str[10] = {'\0'};
    unsigned char pulse[10]= {'\0'};
   unsigned char s_H;
    unsigned char s_L;
    set_32MHZ();
    uart_init(SYS_CLOCK_32MHZ , UART_BAUD_9600);

    //uart_sendstring("hello world!\r\n" , 14);

    while(1)
    {     unsigned char p;
          int sum=0;

          str = uart_readstring(str , 10);
        s_H=(str&0xf0)>>4;
        s_L=str&0x0f;

          if(len == 0)
          {
              for(i=0;str;i++)
              {
                if( s_H <='9')
                  t=s_H-'0';
                else t=s_H-'A'+10;
                if (s_L <='9')
                  n=s_L-'0';
                else n=s_L-'A'+10;
                sum=t*16+n;
              }
              p=3000/sum;
              pulse=p;
              U0DBUF = *pulse;
              uart_sendstring(pulse, len);
             // len = 0;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在IAR里读取的数值是十六进制的,但是想要转换成十进制,不成功,有没有什么好用的程序,求教
...

你转化是为了做什么。可以先不转化。将收到的数据,通过USB转串口线连到电脑。串口调试助手看一下。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
转化是因为同时需要采集两种传感器,另一个是直接十进制输出,串口助手没办法同时显示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