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8S105K4T6C 模数转换器的12通道

楼主:
今天真呀真高兴! 中了个TIMESS小闹钟,感谢论坛!

分享今天遇到的一个stm8s模数转换的小问题~~~
      这款单片机一共提供了7个模数转换通道,他们分别是AIN0-AIN5和AIN12。

stm8s105k4t6c的管脚图
     其中AIN0-AIN5的配置和使用方法如下,配置为连续转换、扫描模式(代码写的不好,大神请见谅~):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adc.h"

#define        ADC        60                                                                                                    //滤波深度,不宜过高,防止越界 u16

/*---------------------------------全局标志位---------------------------------*/

/*----------------------------------函数定义----------------------------------*/

//*----------------ADC1端口初始化函数---------------*/
static void Adc_Gpio_Init(void)                                                                                                    //使用第12通道
{
        GPIO_Init(GPIOF, GPIO_PIN_4, GPIO_MODE_IN_FL_NO_IT);
}

/*------------------ADC1初始化函数-----------------*/
void Adc1_Init(void)
{
        Adc_Gpio_Init();
        ADC1_Init(ADC1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连续转换
                         (ADC1_Channel_TypeDef)(ADC1_CHANNEL_12),                                                          //开启12通道
                         ADC1_PRESSEL_FCPU_D2,                                                                                          //2分频
                         ADC1_EXTTRIG_TIM,
                         DISABLE,                                                                                                    //关闭外部触发
                         ADC1_ALIGN_RIGHT,                                                                                                  //右对齐
                         (ADC1_SchmittTrigg_TypeDef)(ADC1_SCHMITTTRIG_CHANNEL12),
                         DISABLE);                                                                                                    //关闭施密特触发器
        ADC1_Cmd(ENABLE);                                                                                                    //使能ADC1
        ADC1_DataBufferCmd(ENABLE);                                                                                                  //开启缓存
        ADC1_ScanModeCmd(ENABLE);                                                                                                    //启用扫描模式
        ADC1_StartConversion();                                                                                                    //开始转换
}

/*-------------------ADC获取AD值------------------*/
uint16_t Get_Adc1_Value(ADC1_Channel_TypeDef channel)
{
uint8_t t;
uint16_t data = 0;
for(t=0;t<ADC;t++)
{
   data+=ADC1_GetBufferValue(channel);
}
   return (uint16_t)(data/ADC);             //返回转换平均值
}
/*--------------Write-by-xiao-kai\2017\05\06\17\14----QQ-850637704------------*/
/*-------------------------Always have a nice day-----------------------------*/

当我们想使用AIN12的时候,如果使用上面的代码就不能正确使用这个通道了。为什么呢?  看下图

stm8s105k4t6c ADC1简介

     注意大红框中的NOTE:大概的意思是说:额外的AIN12通道不能用于ADC扫描模式和模拟看门狗模式,而且AIN12通道转换结果只会存在 ADC_DRH/ADC_DRL这两个寄存器中!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应该去stm8s的固件库中去寻找可以操作AIN12的函数咯,要注意库寄存器的风格,查找的格式应该是“ADC1->DRL”或"ADC1->DRH",就会找到uint16_t ADC1_GetConversionValue(void),
而且就只有这个函数使用到了这两个寄存器,就是它了!!!
     然后把上面操作AIN0-AIN5的初始化函数注释掉ADC1_ScanModeCmd(ENABLE); //启用扫描模式,调用ADC1_GetConversionValue()就可以了,STM8S好用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