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续流能力。

楼主:
如图所示,一个12V/15A的电机,控制低边。 当电机正转时,pwm给出一个低电平关断电机,会出现BAT+(正常12v)有一个高脉冲电压(达到22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源电压升高? 如何解决?  采用程控电源供电。

网友A:
多出来的电压来自电源源端到BAT+的分布电感的自感电动势,当然了,还可能跟示波器地线夹接入点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出来的电压来自电源源端到BAT+的分布电感的自感电动势,当然了,还可能跟示波器地线夹接入点有关

蚂蚁大神,我用示波器测到有个高脉冲, 程控电源显示的电压也是12v有跳到22v,然后降下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蚂蚁大神,我用示波器测到有个高脉冲, 程控电源显示的电压也是12v有跳到22v,然后降下来。

程控电源受其电流环环路带宽的限制,对瞬变的电流响应不足,当电流瞬降时会继续维持原来的电流,产生“电感效应”,环路带宽不可能大幅度提高,因此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在其输出端并较大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控电源受其电流环环路带宽的限制,对瞬变的电流响应不足,当电流瞬降时会继续维持原来的电流,产生“电 ...

较大的电容式怎么取值呢? 220uf/50v的电解电容ok吗?明天并个试试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程控电源受其电流环环路带宽的限制,对瞬变的电流响应不足,当电流瞬降时会继续维持原来的电流,产生“电 ...

请问理论上与续流二极管有关系吗?  是通过它把电源抬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理论上与续流二极管有关系吗?  是通过它把电源抬高的吧。

与续流二极管无关。
2楼图中,将电机和续流二极管都去掉,换成电阻作为负载,当MOS管突然关断时,仍然会出现这种现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理论上与续流二极管有关系吗?  是通过它把电源抬高的吧。

你的程控电源是开关电源。如果改用线性稳压电源,此现像会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程控电源是开关电源。如果改用线性稳压电源,此现像会改善。

张老师,目前没有这么大电流的线性电源,去找一个汽车的电瓶供电,是否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目前没有这么大电流的线性电源,去找一个汽车的电瓶供电,是否也行?

用蓄电池供电更好。但需要注意3楼PowerAnts所说,从蓄电池到你的板子的电感要尽量小,换言之,从蓄电池到板子的导线尽量短,而且应该两根线并在一起,最好绞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较大的电容式怎么取值呢? 220uf/50v的电解电容ok吗?明天并个试试效果

想了一下,电流源输出加电容,会引入一个新的极点,参数没选好的话可能破坏环路稳定性。我收回5楼最后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