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路图的COM 和 GND

楼主:
最近看了几张电路图,发现芯片或者模块电路的COM端,有些COM端会一起接到GND, 还有一次见到RS232中的一个GND标注成 COM。我不是专业学电路的,不太清楚这个COM和GND有啥区别。一般来说,一个复杂系统各个模块应该都会共地,COM端都共地的话,为什么有些时候量某一个模块的COM端对地电阻不是0?

网友A:
我第一次听说com端这个词

网友:
GND是电路中0电位端
COM是公共端
公共端可不一定是0电位,它可以是不同器件或者端口之间的一个公共参考的电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听说com端这个词

我之前也没见过,最近看了几张电路图才发现的,因为共地的问题产生了信号干扰,搞了三周了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ND是电路中0电位端
COM是公共端
公共端可不一定是0电位,它可以是不同器件或者端口之间的一个公共参考的 ...

谢谢回复,所以说COM 端的对地电阻不一定是0, 但是GND 一定是0,是吧?

网友:
系统复杂了,参考电平叫什么名称的都有,每个人的习惯不同,叫法就不一。

当然,对于那些老司机怎么命名,或者说书本上统一的学名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有机柜的比如PLC的一般有COM端,
COM一般是弱信号的公用端

网友:
COM和GND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吧,只是在有些电路中,可能是COM和GND之间的电阻是零,但并不是所有的电路中都是这样
COM:公共端;
GND:0电位参考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