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指针与指针函数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amia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概念:指针函数是指一种函数,函数返回类型是某一类型的指针。

类型标识符  * 函数名(参数表)

比如:int * func(x,y);

函数指针是指
一种指针,这种指针指向的是函数的入口地址。

类型标识符  (* 函数指针名)(参数表)

比如:int (* pfunc)(int x,int y);

函数指针数组:一组数组,里面全是函数指针。

类型标识符  (* 函数指针数组[])(参数表)

比如:int (* pfunc[])(int x,int y);

看看上面就知道他们的区别,就在中间那部分根据符号结合的优先级判断int * func(x,y)是func先结合(x,y)成为func(x,y),因为()的结合性比*要高。
int (* pfunc)(x,y)呢,是有()把* pfunc包括起来了,这样就变成了指针,然后这个指针是什么类型呢前面定义返回值的类型,后面定义了输入的参数。
函数指针在真正使用前是要赋值一个相同返回值和相同输入参数的函数才能使用的。
函数指针数组分析:int (* pfunc[])(x,y); 先有pfunc[]结合为数组,然后 (* pfunc[])结合表示数组里面的都是指针,后面(* pfunc[])(x,y)表示这个是函数的指针的数组,并且指示输入的参数,前面指出返回值类型。

函数指针的例子:
int func(int x,int y);
int (* pfunc)(int x,int y);
pfunc =&func;//
pfunc =func;//二选一.
定义函数指针的时候只要把函数的名字前加"(*",名字改一下,然后后面加")"就变成函数指针了。注意这中间的名字不再代表函数而是函数指针

函数指针数组的例子:
int func1(int x,int y);
int func2(int x,int y);
int func3(int x,int y);

int (* pfunc[3])(int x,int y);
或者先用
typedef int (*Tpfunc)(int x,int y);
定义类型Tpfunc 然后 定义
Tpfunc pfunc[3];

初始化指针
pfunc[0] =&func1;//
pfunc[1] =&func2;//
pfunc[2] =&func3;//

int func1(int x,int y)
{
   return x+y;
}
int func2(int x,int y)
{
  return x*2+y*2;
}
int func3(int x,int y)
{
  return x*3+y*3;
}
调用:
pfunc[0](5,6);
pfunc[1](5,6);
pfunc[2](8,6);

函数指针用途:
在哪些需要动态绑定函数的地方。
这个还适合用结构构造类似如类一样的东西,让程序清晰
比如:
int func(int x,int y);
typedef int (* pfunc)(int x,int y);
typedef struct _MYDOT
{
   uint8_t mm1;
   uint32_t mm2;
   pfunc psfunc;
}MYDOT;

int func(int x,int y)
{
   return x+y;
}
定义结构(假对象):
MYDOT dot,*pdot;
初始化结构(假对象):
dot.mm1=12;//pdot->mm1 =12;
dot.mm2=30;//pdot->mm2 =12;
dot.psfunc =func;//pdot->psfimc =func;
然后就可以用dot.psfunc(5,6)直接调用函数了。

这样就实现了在结构中动态联络函数的效果,有点像类封装函数了。

重复一下
指针:就是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是存储别的变量的地址的变量。
函数指针,就是一个存储函数入口地址的变量。

网友A:
棒棒滴,没错,我以前也这么干,拿函数指针实现 类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棒棒滴,没错,我以前也这么干,拿函数指针实现 类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