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B铝基板设计要求

楼主:
各位大神,最近要做PCB铝基板,之前没有设计过,不知道在画PCB时应该注意些什么,是否有特殊的要求!双面板

网友:
先确定外形尺寸。实际安装环境,外壳等方面进行考虑。元件布局。外形限制,信号流向,信号特点等。布线,注意不同信号的处理方式,大功率信号线宽要到多少。哪些信号是干扰源,哪些容易受干扰等。一般情况需要铺铜。画完检查间距和连接性。是否有问题。是否需要生成gerber。不生成也可以,就得把原图发给制版厂。检查gerber 文件每一层。另外,如果需要画封装,一定好把尺寸设计合适。

网友:
铝基板的散热效率,绝缘方面的要求,另外不适合做双面板,最好是单面板

网友:
大街上十字路口摄像头旁边装的LED投光灯,大功率LED就是直接装在铝基板上
一般单层板,尽量一次布线完毕,因为是铝基板不适合打过孔连线,和线路边缘的距离要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