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3D打印机】昨晚打印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
话说前段时间制作了一个大行程的3D打印机  LCD光敏机器

最大打印尺寸1100*660*4000mm

之前一直使用小料槽测试打印  精度和成型度均无问题出现

昨晚换了大料槽后  确实出现了担心中的离型膜分离失败的情况

因尺寸大  离型膜即使绷紧了也还是会在拉拔时产生变形  使得有些地方无法离型

再者发现这块小米的LCD面板并不能长时间的受UV光的摧残  在一直打印小零件的部分似乎发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
LCD照射方式固话存在的缺陷   因光照度小  固化时间比DLP长很多

还需要考虑屏幕是否抗造(是否能经受长期UV光的照射)

考虑解决方案   树脂中增加UV405nm光波吸收量固化剂作为尝试   当然这个需要化学专业的人去搞  联系个厂家吧。。。

网友:
DLP照射方式固化的缺陷  几乎绝大多数DLP设备都是德州仪器的DMD芯片   但德州仪器太不给力  一直没能出高于1280分辨率的产品  难道是放弃了DMD?太尿性了
一句话介绍缺点就是  尺寸太小  放大后模糊  小尺寸精度没问题

DLP光照成型优点  速度快  同样的一层固化时间  LCD如果10秒  DLP最短可2秒完成

网友A:
不管是LCD还是DLP而言  光源都是损耗品

对于LCD而言  屏幕就是损耗品  时间久了 即便是夏普的屏幕依旧洗白白
对于DLP而言  因为高热 散热就尤为重要(冷光源的灯泡不在讨论之中)灯泡就属于损耗品  厂家声称可以照射5万小时的灯泡并不代表作为3D打印机的光源也可以使用5W小时  每层的固话时间很短  那灯泡就会亮-灭-亮-灭  一直持续到打印结束  一个零件少则两三千层 多则数万层 灯泡在几十个小时内闪数万次  你觉得它的寿命还能是5W小时么。。。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LCD还是DLP而言  光源都是损耗品

对于LCD而言  屏幕就是损耗品  时间久了 即便是夏普的屏幕依旧洗 ...

说个灯泡寿命的问题,其实厂家声称的5万小时寿命一般是在连续点亮情况下
如果频繁开关寿命肯定大打折扣:开关瞬间灯丝不仅有电流冲击,还有冷变冲击形变形;一直亮着反而还好

那么假如光源一直开着,用机械结构控制‘遮光板’,同步控制一下即可实现光输出关闭,比如用舵机做个机械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个灯泡寿命的问题,其实厂家声称的5万小时寿命一般是在连续点亮情况下
如果频繁开关寿命肯定大打折扣 ...

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  相当于把灭灯的命令换成遮光板的动作  但实际使用上需要考虑扭矩和抖动问题了  在零点几秒一层的固化时间做遮光板的运动  扭矩会非常大  因此空间也需要格外的注意  加之遮光板翻转的机械运动带来的抖动是否会影响或者间接影响到其他物件  嗯。。。这个最好还是用SW做有限元分析并结合实际情况尝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灯泡寿命的问题,其实厂家声称的5万小时寿命一般是在连续点亮情况下
如果频繁开关寿命肯定大打折扣 ...

当然 还有一种遮光板的方式是水平移动  假设遮光板换成遮光布  连接遮光布的左右两侧分别为A点和B点  那么在灭灯命令出现时  A端平行移动至所在位置的对面方向  遮光布则拉起来  亮灯命令时候B端移动至A端  如此反复  这样抖动应该就不会太大  并且使用磁性开关作为限位  不会有撞击带来的不必要麻烦和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个灯泡寿命的问题,其实厂家声称的5万小时寿命一般是在连续点亮情况下
如果频繁开关寿命肯定大打折扣 ...

其实单纯的改进DLP或者LCD似乎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已知的情况是DLP在规定尺寸即DMD分辨率最大尺寸之内  精度是很不错的  毕竟是数字投影 比VGA接口的模拟信号投影好太多了  不过超过这个分辨率大小  则就虚化 越大虚化越重 并且还有光的衍射产生

网友:
用DLP做为3D打印机数字光源的输出  一方面是规定尺寸内的精度  而另一方面则是流明度  一般来说用作3D打印机的DLP光源亮度至少都有3500流明  而这个亮度是LCD所不可比的  这也是为何同样固化一层DLP需要零点几秒至2秒之间  而LCD则需要至少8秒以上 甚至十几秒的情况  当然这和使用的树脂也有关系

如果将DLP和LCD的优点相结合  是否可行   这个未知  需要做尝试和测试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化学   通过改变光敏树脂固化条件 使其可以在更低的UV光照度下快速成型  但这样则必须要确保暗室操作了  即便是没有更改过的光敏树脂  阳光稍微晒一秒 表面就已经有一层很薄的固化层

又或者是直接使用可见光光敏树脂

网友:
以上的一些方案只是解决了成型尺寸较小的光敏树脂3D打印机

但如果成型大的话  用离型膜的方式来做非常不可靠  换句话说如果解决不了拉升时离型膜完全和模型分离的状态 则其他设想再好也是扯淡了  只能放弃提升式而采用下沉式的打印方法  嗯。。。这个方法貌似没有离型膜的问题  因为根本就不会用到离型膜。。。不过平台长时间浸泡在树脂中  会不会污染树脂或者出现其他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理论上是可行的  相当于把灭灯的命令换成遮光板的动作  但实际使用上需要考虑扭矩和抖动问题了   ...

嗯,确实是这样,原理上行的通,想要获得好的效果,做起来还是挺难得!看到楼主有那么多作品真的十分钦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确实是这样,原理上行的通,想要获得好的效果,做起来还是挺难得!看到楼主有那么多作品真的十分钦佩

不能因困难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

网友B:
赞,一往无前的志气尤其难能可贵!!!

网友C:
LCD被强紫外照射后出现寿命问题,这个实在无解。
无发脱膜的问题,大尺寸的的脱膜方法肯定不能照抄桌面机的,像你要做这么大的建议你用喷墨的方案;
LED的寿命没有那么差,估计你没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一往无前的志气尤其难能可贵!!!

越挫越勇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被强紫外照射后出现寿命问题,这个实在无解。
无发脱膜的问题,大尺寸的的脱膜方法肯定不能照抄桌面机 ...

大尺寸的话还是决定使用下沉式了  但肯定就不是LCD了

DLP的灯泡不是LED吧  应该是卤素或者高压汞  LED的寿命我不担心  担心的是DLP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LCD还是DLP而言  光源都是损耗品

对于LCD而言  屏幕就是损耗品  时间久了 即便是夏普的屏幕依旧洗 ...

DLP的光源是LED。

热丝型光源,频繁开关会影响寿命,而LED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DLP的光源是LED。

热丝型光源,频繁开关会影响寿命,而LED不存在这个问题。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是高压汞灯呢。。。

网友:
树脂中的官能团引发打印成型后尺寸收缩  这个如何解决  有知道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