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为什么实现不了目标

楼主:
  程序的问题我在文档里面备注了,希望哪位大神能帮我看看,如果我描述的那个问题不清楚的话,请联系我,谢谢,626168776(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留QQ号),你发现了问题也可以在帖子回复,我随时都关注的。

电机定时停转.c

C文件,用KEIL4写的

网友:
大概描述一下,要实现的功能,最好发个原理图上来。说明软件实现的流程。遇到的困难,具体的信息。如果知道问题和哪里有关,就把关键代码贴出来。

网友:
你要说明白具体有什么问题,不然还需要把你的程序全都看懂

网友:
你应该把你的功能描述一下,然后把出现的问题描述一下,你就这样发一个.c文件,谁知道什么问题呀,也许是硬件的问题呢?你这样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楼主。。。你这程序有点混乱,我就看到一个问题,while(b==50){}这句进去之后好像没有跳出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程序有点混乱,我就看到一个问题,while(b==50){}这句进去之后好像没有跳出去的吧

对啊,我只是想控制程序的前面5秒钟,我想调它前面5秒钟内电机的转速,后面的程序还会再改,先就让它五秒后无限执行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