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波特率计算的问题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具体的计算过程是怎样的?

比如,我设置

pSciRegs->SCIHBAUD = 0x0000;
pSciRegs->SCILBAUD = 0x00C2;

为何计算出来SCI Asynchronous Baud=9600?  我设置的LSPCLK=15MHz

网友A:
知道了,不过感觉有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不过感觉有误差!

15M 没法恰好分频获得 9600 的波特率,有点误差,5%以内问题不大

因为串口是异步传输,每个字节都有‘同步’操作,误差不会积累,所以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M 没法恰好分频获得 9600 的波特率,有点误差,5%以内问题不大

因为串口是异步传输,每个字节都有‘ ...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
无论是单片机还是DSP或者FPGA,都需要遵循一个简单的算术原则.那就是除法或者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