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钻维修经验分享

楼主:
 一个12V锂电钻空转正常,但不能加载,调节松紧档位也不管用,试着能不能死马当成活马医,总比扔了强

拆开后可以看到里面的电机

这是里面的减速齿轮

拆开后可以看到八个凸出脚已经严重磨埙

第一次尝试用电焊把磨损位置补起,看上图,修补好以后安装到一块试验还是打滑,于是又拆开重新想办法修

这一次把里面的小钢珠全部去掉,可以看上图,找一根直径大小合适的电焊条,这里用的是3.2的电焊条,截成长短正好合适安装到里面,然后把锂电转安装到一起试验,问题彻底解决,也不打滑,只不过调节松紧档位不起作用了,相比较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
这么小不好焊吧?
用铜焊天是不是更耐磨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不好焊吧?
用铜焊天是不是更耐磨一些

下次维修不用再焊了,直接用电焊条剪成长短合适来代换里面的钢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不好焊吧?
用铜焊天是不是更耐磨一些

这个太小不好焊,都是一些刚料的,一焊接就掉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维修不用再焊了,直接用电焊条剪成长短合适来代换里面的钢珠

还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A:
第一次维修,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维修,下次就有经验了

也不错了,修好了

网友:
纯粹机械故障
没有看到锂电池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纯粹机械故障
没有看到锂电池有什么问题

锂电池也就是三节12V干电池组成的,里面还有一个线路板